电池咨询

楼主(2014-02-17):
各位老师们: 11.1V锂
电池
充满电是多伏啊?

网友A:
11.1v的3S电池,充满(此语不太准确)可用的最佳电压是4.2v X 3= 12.6v.

网友B:
4.2x3啦

网友C:
新买的3S电池三块刚充完电;都是12.6V。单片4.20-4.21。这可能是测量误差,单片是BB测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啦

楼主:
还要问下 11.1伏和7.4伏电池的保存电压是多少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