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X 870装好了

楼主(2014-02-17):
新六旋翼终于装好了,配置如下,改天天气好了去试飞。
XA SuperX飞控+XA osd
X-cam 870机架
X-cam 140BS两轴无刷云台+5N+遥控快门
飓风4108 380KV电机+好赢30A OPPA铂金电调
黄金版600mw 图传
MZ24遥控

网友A:
SuperX 870整机起飞重量多少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erX 870整机起飞重量多少KG?

不含电池大概3KG

网友B:
这架子不错,就是这种折叠方式不好,直接拧死!

网友:
顶起,这个机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子不错,就是这种折叠方式不好,直接拧死!

螺丝容易丢,不过可靠性好。

网友C:
大大,地面站的光盘文件可以先给我下嘛。384614717@qq.com

研究好了飞机到了直接试飞去。

那家掌柜到现在也没给我说清楚飞机上的接口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地面站的光盘文件可以先给我下嘛。

研究好了飞机到了直接试飞去。

抱歉,马上发,刚刚光顾着装机调试了。

网友D:
这套下来 花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地面站的光盘文件可以先给我下嘛。

研究好了飞机到了直接试飞去。

已发,请查收。另外,要控制云台俯仰需7个通道,否则6通道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请查收。另外,要控制云台俯仰需7个通道,否则6通道即可。

嗯嗯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下来 花费多少

机架2300
云台2900
电机1600(6个)
电调600(6个)
桨240(3副)
飞控2599
osd799
图传发射400
以下共用
遥控2600(4接收)
图传接收180
FPV眼镜2900

网友:
土豪我 们做朋友吧

网友:
感度得调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容易丢,不过可靠性好。

螺丝用绳子绑一下,连在机架上就不容易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