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级发动机装大金星上遇到问题啦!

楼主(2014-02-17):
如图上的黑圈所示,那个大油针的位置干涉到固定发动机压片螺丝了,螺丝刀没办法伸进去拧紧那颗螺丝,油针改成一体式的可以解决问题,但新手怕造成发动机的不稳定,三叶52配大金星应该是很多模友飞这款练习机的标准配置了,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楼主:
图片有点乱哈,大家将就看下

网友:
把那可螺丝反过来装

网友A:
其实只需三步便可完美解决问题

1.卸下油针

2.装好发动机底座螺丝

3.装好油针

楼主:
楼上的方法我试过呀,先把发动机底座螺丝装好再装油针的话油针的内六角螺丝又没办法拧了,因为离防火墙太近,螺丝刀伸不进去

网友:
理论上改成一体式的调整起来还要精确些 还有就是上面用尖嘴钳夹住,下面用套筒紧螺母  我是改的一体式 只是调机时要注意桨打手 细心点还是很安全的

楼主:
3楼的方法我也试了的,只是没找着合适的扳手把螺母固定住,要不然拧着打滑,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把发动机架拆下来装发动机了,这就没什么影响了,只是怕把厂家做好的右拉和下拉破坏了,这些我又不会调,真是头疼

网友:
把这颗螺丝顶端焊一小横棍,用来挡住机体,螺丝就不会旋转了,不知此法行不

网友:
用套筒在下面紧螺丝帽

网友:
油机撞人了油机区就热闹了

网友:
把油针座转个90度,竖起来装就可以了。

网友:
发动机座的螺丝孔用6MM的钻头扩个埋头,拧个埋头(平头)螺钉不完事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已经搞定了,把那颗螺丝倒装就行了

网友:
先把后面的螺丝拧紧点但是别完全拧紧,在紧前面的螺丝主要靠前面那个螺丝拧紧固定也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需三步便可完美解决问题

1.卸下油针

回答正确。油针可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需三步便可完美解决问题

1.卸下油针

油针卸下.油针外的黑筒子还在.螺丝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针卸下.油针外的黑筒子还在.螺丝怎么装?

这点观察能力都没有。。。我表示灰常担忧。。。

网友:
螺丝调个头!

网友:
4楼好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