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超视距,遭遇险情,求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14-02-17):
周六FPV的一段录像
中间4:45左右 机身剧烈抖动 当时地面无风
切了一下手动平稳了一下 RTH又抖

哪位帮忙看下 是风呢 还是飞控控制这块的问题
看起来好紧张啊
第一次FPV超视距

网友:
目测是风大

网友:
  又见阳澄湖,楼主不怕冷。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A:
看了一下 确实有个不正常的抖动, 当时是侧风转飞  看着感觉是平衡量过大了 在来回摇晃 健康也没了
是飞翼吧? 控制量减少一些 1米4的飞翼用70 这样 1米的用45这样
另外,飞控的固定是不是偏软了? 会来回摆动。
还有是不是遇到气流了。

看前面的和后面的数据 飞机调的蛮好的。

网友:
这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
有一次我在飞行中也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吓得不行。

网友:
同5楼意见

网友:
这速度 a控不抖有鬼 ==

网友:
手机无力……只能默默留下这几个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确实有个不正常的抖动, 当时是侧风转飞  看着感觉是平衡量过大了 在来回摇晃 健康也没了
是飞翼 ...

其实就是大胖 随便粘了一下 没有做好防震
1.7M翼展

网友A:
大胖 你设成75 75 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胖 你设成75 75 90

好 周末试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