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futaba 陀螺仪520怎么调试

楼主(2014-02-17):
请问 各位模友 futaba
陀螺仪
520怎么调试

网友A:
兄弟,GY520挺好的...性能不错...就是对震动敏感了一点...这一点不如GY401...这个就是GY520的设置了...
開機時,
燈號恆亮 紅色 >>> AVCS 鎖定模式,
燈號恆亮 藍色 >>> Normal 非鎖定模式,
燈號持續閃 紫色 >>> 中立點補償.
1) 尾舵伺服機型態選擇
長按設定鈕三秒,指示燈轉亮 紫色 後放開,此時燈號持續閃一次,
進入第一項參數設定 "伺服機樣式選擇",
短按設定鈕燈號會急閃,再按一次,變換燈色進行設定變更,
參數設定循環.
藍燈 持續閃一次 >>> 數位 1520μS 寬頻伺服機,
例 S9253 / S9254 / S9257 / S9650 / BLS254 (出廠設定)
紅燈 持續閃一次 >>> 數位 760μS 窄頻伺服機,
例 S9251 / S9256 / BLS251
紫燈 持續閃一次 >>> 類比伺服機
2) 伺服機正反轉
長按設定鈕兩秒,指示燈轉亮 紫色 後放開,
此時燈號持續閃兩次,
進入第二項參數設定 "伺服機正反轉",
短按設定鈕燈號會急閃,再按一次,變換燈色進行設定變更,
參數設定循環.
藍燈 持續閃兩次 >>> 正轉 (出廠設定)
紅燈 持續閃兩次 >>> 反轉
3) 尾舵伺服機行程量
長按設定鈕兩秒,指示燈轉亮 紫色 後放開,
此時燈號持續閃三次,
進入第三項參數設定 "尾舵伺服機行程量",
(出廠設定) 100%,100%
紅燈 持續閃三次 >>> 行程量測試模式
短按設定鈕燈號會急閃 藍燈,此時開始設定左右行程量.
藍燈 持續急閃 >>> 設定尾舵伺服機行程量,
請使用遙控器尾舵搖桿設定調整行程量的大小,
先設定左行程,調整完按設定鈕進行儲存,
再設定右行程,調整完一樣按設定鈕進行儲存.
4) 飛行模式
長按設定鈕兩秒,指示燈轉亮 紫色 後放開,
此時燈號持續閃四次,
進入第四項參數設定 "飛行模式",
短按設定鈕燈號會急閃,再按一次,變換燈色進行設定變更,
參數設定循環.
藍燈 持續閃四次 >>> F3C 模式 (出廠設定)
紅燈 持續閃四次 >>> 3D 模式
5) 反應速率
長按設定鈕兩秒,指示燈轉亮 紫色 後放開,
此時燈號持續閃五次,
進入第五項參數設定 "反應速率",
短按設定鈕燈號會急閃,再按一次,變換燈色進行設定變更,
參數設定循環.
藍燈 持續閃五次 >>> 標準反應 (出廠設定)
紅燈 持續閃五次 >>> ***反應
紫燈 持續閃五次 >>> 緩慢反應
完成前五個步驟只要重開機就可以使用.
6) 資料重置
長按設定鈕兩秒,指示燈轉亮 紫色 後放開,此時
藍燈 持續閃六次,
進入第六項參數設定 "資料重置"
藍燈 持續閃六次,連續按三下,再按一下,兩秒後所有資料重置,
回復為 (出廠設定).
此時進入 >>> 步驟 1) 尾舵伺服機型態選擇 藍燈 持續閃一次

网友B:
除了按流程的设置参数外,还要注意你的机械安装,舵机摇臂球头一定要尽量靠近舵机摇臂转轴,这样可以尽量大的利用舵机有效行程,一般说球头距轴心4.5mm~6mm比较合适。球头离中心远了相当于从机械结构上增加了感度,此时若舵机分辨率不够锁尾就很难,就会有无法排除的金鱼尾、回弹等问题。事实上现在的大部分舵机分辨率都是有限的,所以有的时候金鱼尾并不是设备不行,而是安装的不对。利用了尽量大的舵机行程相当于更充分发挥了舵机性能,现在的舵机,大部分都能做到零点零几秒的时间到达行程内任意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传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