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根本停不下来!

楼主(2014-02-17):
感度调低也没用

附赠福利~ (请勿再发类似内容,斑竹留)

网友:
我的450l前几天也这样,原因是遥控器陀螺仪模式和锁尾模式没设对

网友:
脖子切了?

网友:
金鱼尾吗,这是?

网友:
5iMX 我爱模型!被骗了!我以为胸前两团肉摇摆........

网友:
这摇的太帅了

网友:
震动太大!感度太高!

网友:
这已经不是金鱼尾了   这他喵的是抽风啊   不如改无副翼算了

网友:
摇晃成这样了。。。。我以前遇到的是锁不住,慢慢右移。感度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
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
机械上找找问题吧,陀螺仪设置上也检查下,抖得跟隔 壁吴老二似的

网友:
这是追尾,感度太高、尾巴虚位大、振动大…………

网友:
尾巴感度高了

网友:
感度通道打开了吗?调整感度值看看有无变化

网友:
尾舵机用的是什么,有条件换个好点儿的试试

网友:
烦人,没看到福利。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这样 调感度也效果不好 要查虚位 还有看看是不是球头卡太死了 尤其是温度热胀冷缩 和 尾轴润滑效果不好之类的 建议吧尾部连杆去下 用手动一下止推轴承 看看是不是有些卡死

网友B:
感觉是感度高了

网友C:
舞跳得不错,赞一个!
建议楼主拆了重新再装一遍吧,先解决机械问题!

网友D:
这种摇摆应该配上音乐
降感度

网友E:
这是吃了炫迈吗

网友F:
感度高的离谱了!

网友G:
我的也是一样 只是速度比你的慢 幅度比你的大,排查了好久 最后换了个尾中联和尾桨夹,竟然好了!

网友H:
新号。帮顶。拿分。学习。走人。拜。。

网友I:
好刺激的感觉
high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