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老版500L1600kv最大电流是多少,亚拓60A电调没问题吧?

楼主(2014-02-17):
老版CF500带的一套原装电机电调,现在有时间了,准备装个FBL,不暴力飞,60A电调没问题吧。我的另一架500用的是70A电调有时悬停下来摸着电调还挺热呢,哪位告诉一下这个1600KV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要是60A电调不够的话我就不焊插头了,出给那个暴力450算了。谢谢!

网友:
60A够用,一般3D 可以的,就是油门 曲线 定在 70 %-75%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650W吗,要是这样就凑合用了,可是我另一台500用ZTW70A普通模式飞怎么下来还有些热呢?

低进角最省电,高进角暴力
而且电调热可能是BEC热
电调最热的时候是80%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650W吗,要是这样就凑合用了,可是我另一台500用ZTW70A普通模式飞怎么下来还有些热呢?

淘宝上有,。。。自己搜啊
輸入電壓:DC11.1V-22.2V 3-6cell Li-Po
●最大耐電流:4S 45A/55A(30sec)
                6S 35A/45A(30sec)
●最大輸出功率:650W/800W(30sec)
●KV值:1600KV
●尺寸:軸5x36x61.1mm
●重量:約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650W,好盈铂金40A都够了

确定650W吗,要是这样就凑合用了,可是我另一台500用ZTW70A普通模式飞怎么下来还有些热呢?

网友:
老版自带的肯定够用了

网友A:
最大650W,好盈铂金40A都够了

楼主:
出亚拓60A未焊电池插头电调一个。。。。。。。。。。。

网友:
一般都会把电调放在肚子里,好盈80A的比较靠谱,不用担心发热的问题
60A的悬停都热,开3D的话属于超负荷运转了

楼主:
亚拓套装难道不合理?

网友B:
迟早要换的。直接好盈80a呗

楼主:
居然没人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