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kv与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4-02-17):
低kv配高电压和高kv配低电压可以得到同样的转速。
如果是同样大小的电机,那种情况的效率更高一点呢?

按照我的理解,低kv配高电压后,电流会与高kv配低电压的情况一样。因为低kv的电机匝数多,电阻大。
这样似乎消耗的热能也会相当。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两种情况的效率相当?

网友:
不知道。
大拉力一般都是低kv高电压小电流大浆。

网友:
绕组处的铜损铁损相同。
绕组之外的线损高压配置会小些。
电池内阻功耗基本上也“相同”。

网友:
所以低压配置用粗点的线,尽量短,电机线直接焊电调上,其实不比高压配置差太多。

网友:
     高KV低电压电机转速高响应快适合暴力和特技飞行,加速也快,耗电快载重小。低KV高电压电机拉力更大一般配大桨高负载的航拍上,效率更高。

产品名称:恒力 610KV 多旋翼盘式马达 /W42-25
厂家编号:W42-25 KV610
空载电流: 0.3A 7.4V
产品净重: 87g
支持锂电: 4S
最大电流: 22A
推荐电调: 好盈30A
工作电流: <16A

最大功率: 330W
马达内阻: 0.091欧
推荐螺旋桨: 12*3.8 APC慢飞桨

低KV高电压的电机力效好,电流小

网友A:
电机的扭力跟电磁力成正比,F=BLI。
500kv的电机在同样的电流下,提供的扭力是2000kv的4倍

主楼里说的转速相等且电流相等,那么低kv的拉力必然比高kv的大
如果转速相等且拉力相等,那么低kv的电流必然比高kv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扭力跟电磁力成正比,F=BLI。
500kv的电机在同样的电流下,提供的扭力是2000kv的4倍

谢谢,学习了。
是不是可以认为,在转速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kv越低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
是不是可以认为,在转速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kv越低越好?

是的。
不过还得考虑其他因素
KV越低,意味着电机越重,同时需要的电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