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啊,新手

楼主(2014-02-17):
自己动手很强。想自己做,但自己没都不是很懂
想问下4轴一般轴距是多少啊
6轴轴距大概多少呢?
8轴呢?
最后想问问现在用什么飞控板好。
感激不尽

网友:
看你拿来干什么了

网友A:
4轴330~650;6轴650~900.想省事稳定用大疆,XA或零度。有计算机基础上AMP,这个性价比高,可以升级的附件多。

网友:
四轴可以大到1米多呢

网友:
轴距和轴数 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四轴的轴距小的有330(7-8寸桨多为三叶桨),大的主流的450(1045,1047) 550(1147,1238)  650(12-14寸桨)等,再大的就是专业航拍的大六轴,八轴甚至12轴。六轴最低用550的机架。机架材料根据起飞重量和用途来定,低成本的用铝管木条做机臂,沉金板做中心板。中等用玻纤管,好的就用碳纤版和碳纤管,卖一米长的根据电机和载重选管子内外径参数自行切割组装。
     常见的有 mwc飞控,apm飞控,玉兔飞控,kk飞控等是开源飞控,零度飞控,大疆飞控这类是商品飞控。按价格KK和玉兔一代(已停产)最便宜,中等价位mwc,apm,玉兔二代,商品飞控不带GPS价格相当,带GPS加飞控价格稍贵。KK飞控传感器少飞行难度相对新手大,本人初飞KK炸鸡不少次,换了不少的配件,建议使用KK的摩友新手先用模拟器练手熟悉操作或者直接上带自稳的飞控。开源的飞控性价比高,功能也不比商品飞控差,我用APM2.6默认参数就飞的很稳,适合喜欢折腾的摩友去实现各种功能。商品飞控基本不需要设置,升级空间也不大,买回来什么功能就什么功能除非买高级版本,但功能全价格也是大涨。用APM与大疆为例,APM2.6+GPS(M低配,H高配)+声波检测+光流传感+空速计+电流电压计+数传+OSD视屏叠加+环境光传要1300-1500,大疆 DJI Naza-M V2 哪吒+GPS 要1800,即便是低配版NAZA-M Lite + GPS也要999.现在APM飞控功能强大价格合理,教程也全,既有中文翻译的网站使用手册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tw/wiki/APM2board,也有论坛上泡泡老师的讲解视频,不加GPS也能实现自稳,定高和电压保护的功能。算是可玩性高又相对便宜的好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轴330~650;6轴650~900.想省事稳定用大疆,XA或零度。有计算机基础上AMP,这个性价比高,可以升级的附件多 ...

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的轴距小的有330(7-8寸桨多为三叶桨),大的主流的450(1045,1047) 550(1147,1238)  650(1 ...

真的很受益啊,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