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 恒力4822 kv690电机 40a电调 配多大电池呢

楼主(2014-02-17):
6轴 恒力4822  kv690电机  40a电调 配多大电池呢 挂载狗3云台  最好能飞20分钟左右

网友A:
      要配4s电池,4S 5200mah并联或者直接10000mah电池,花牌,达普的都可以,狮子电池相比要差些。起飞重量最好控制在2500G以内,电调要注明支持3S-4S电池的,避免用3S电调出现故障炸机。

网友:
明显不需要那么大电调

网友B:
没事的大电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配4s电池,4S 5200mah并联或者直接10000mah电池,花牌,达普的都可以,狮子电池相比要差些。起飞重 ...

这电机 能用6s吗?

网友:
不能用6s的电池

网友C:
电调 不需要那么大。。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 不需要那么大。。2楼正解。

电调大了 不好吗?

网友:
恒力4822  kv690电机,支持4S电池,电调30A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大了 不好吗?

当然咯!·浪费资源。还加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配4s电池,4S 5200mah并联或者直接10000mah电池,花牌,达普的都可以,狮子电池相比要差些。起飞重 ...

6轴配4822电机,10000的电池,重量能控制在2500g?

网友:
楼主起飞重量控制在3000克以下 用10000的电池一定要足量小C 飞行时间应该在20分钟左右

网友:
4822 690kv这个50%油门力效比较高的时候单个拉力已经600-700g上下了,四轴拉力2.5kg以下  六轴3.5kg以下。都是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