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的探讨:影响直升机反扭力的因素

楼主(2014-02-17):
曾经自以为对直升机原理了解甚多,可随着装机、修机、改机越来越多,突然发现其实知之甚少啊,实在是汗颜

这个反扭力,曾经让自己损失一架450,也是这个反扭力,也让改机后无法良好锁尾。于是想和大家讨论下,单就电直模型而言,影响反扭力的因素有哪些。

个人分析有以下几个因素:

1、大桨转速与螺距
     之所以把转速和螺距放在一起,是因为反扭力的来源是大桨转动受到了空气阻力,而空气阻力应该和大桨转速和螺距都有关系,转速和螺距又有以下几种搭配关系:
     A. 高转速和大螺距
     B. 低转速和大螺距
     C. 高转速和小螺距
     D. 低转速和小螺距
     想探讨的问题有:
     a. 上述4种搭配,所产生的反扭力大小排序如何?
     b. 上述4种搭配,使用同样尾桨的情况下,哪种搭配锁尾效果最好?
     讨论的前提是4种搭配均能使电直稳定悬停

2、在转速与螺距一致的前提下,大桨桨叶的数量是否影响反扭力大小?
     个人观点是桨叶数量越多,反扭力越大,因为桨叶受到的空气阻力更大

3、大桨的重量和重心会影响反扭力大小吗?

欢迎高手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大桨中量和中心肯定会影响的,而且是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有转动惯量,就要有惯量守恒。

网友A:
没有什么理论支持,只是凭自己在飞行中的感觉,觉得这个反扭力和转速有关,和螺距没啥关系。转速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反扭力变化,陀螺仪和尾舵机跟不上就会出现锁尾问题,这种情况在悬停模式下比较明显,因为转速变化剧烈。而3D或定速模式好些,但也会出现,因为再好的定速也不是绝对定速,负荷的改变也会产生转速的波动,只是幅度比较小而已,螺距的变化就是导致转速波动的原因,而螺距本身并不能影响到反扭力

网友:
质量和重心只是影响惯性动能,转速恒定时和反扭没关系。转速恒定时,反扭就是空气对大桨阻力的反作用力。

网友:
1,升阻比,无他
2,转速和阻力并不成正比,桨叶数量多了,产生同样升力前提下转速也低。所以,不一定,或者参考高等空气动力学著作,或者实验确定吧
3,不影响

网友:
C. 高转速和小螺距,锁尾效果最好~

我觉得螺距会影响反扭力,大桨功角改变,空气阻力一定会有变化!

多桨,反扭力更大,桨叶重量和反扭力关系也很大!

网友B:
前提不对啊

     A. 高转速和大螺距
     B. 低转速和大螺距
     C. 高转速和小螺距
     D. 低转速和小螺距

这里4种情况不可能都能稳定悬停 差的太多了

网友:
低速 小螺距 反扭最小 毫无疑问

网友:
个人感觉要有更好的锁尾效果  可以  加大尾桨  加长尾管 提高尾桨转速 降低主旋翼高度 如dfc  我瞎说的

网友C:
楼主提出4种悬停情况,意思是升力几乎相等的时候,看谁的反扭力大吧,
事实上反扭力只取决于马达的输出扭力,哪种情况最耗电,扭力相应也大,

这跟大桨的转速没有直接关系,比如你切熄火,大桨仍然会惯性转动,
而马达已经停止了,此时是没有反扭力的

网友D:
大桨惯性转动也会产生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出4种悬停情况,意思是升力几乎相等的时候,看谁的反扭力大吧,
事实上反扭力只取决于马达的输出扭力, ...

是的,反扭力确实等于马达的输出扭力,可问题就在于马达又为何要输出扭力呢?不就是为了让大桨保持一定的转速和螺距吗?大桨要保持转速和螺距,必须要克服空气阻力才行,而且这个阻力和大桨的转速及螺距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于是空气阻力通过大桨传给了电机,电机又将该力传导至机身从而产生了相应大小的反扭力,于是反扭力就和大桨转速及螺距相关了。这里电机是个中间媒介,没有了它,空气阻力无法传导至机身,于是你切熄火的时候就没有了反扭力,同时大桨因惯性而继续转动,但转速会因空气阻力而变低,之前因转速而获得的能量也在与空气的对抗中消耗殆尽。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不对啊

     A. 高转速和大螺距

有一定道理,这4种情况中前3种我认为是存在的,第4种嘛,我是为了对称而加上去的,大家不妨也琢磨下

不过对于同一架鸡鸡,第1种情况下的姿态可能和其他的不一样,比如,此时鸡鸡应该是上升而不是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理论支持,只是凭自己在飞行中的感觉,觉得这个反扭力和转速有关,和螺距没啥关系。转速的突然变化 ...

谢天籁兄指点。但对螺距不影响反扭力持保留意见。比如你所说的定速情况,假定能达到理论上的定速,当鸡鸡从悬停状态开始上升时,必须靠增大螺距来实现,此时大桨是否会受到更大的空气阻力?那为了克服这个阻力,电机是不是应该输出更大的扭力?有了电机的更大扭力,反扭力是不是也相应增加?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C:
所以我的意思,直接测量马达悬停时的电流,就可以知道哪种情况反扭力大
排除A和D不能稳定悬停的情况,只要测量B和C的情况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桨惯性转动也会产生反扭力!

补好力学基础知识再来讨论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天籁兄指点。但对螺距不影响反扭力持保留意见。比如你所说的定速情况,假定能达到理论上的定速,当鸡 ...

这个我也弄不明白。我觉得螺距增加,电机的扭力要增加,但增加的扭力输出并没有作用在机身的水平扭力方向上,而是转化为垂直的升力了,只有旋转能够产生水平方向的力,而且越快这个力越大……有点乱,还是等等看有没有明白人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
马达输出的扭矩当然不是等于机身的反扭,马达的扭矩大部分都转化为飞机的升力了(大桨旋转压缩空气的反作用力),只有带动大桨克服空气的阻力(径向的阻力)所消耗的能量成为了反扭。

网友:
所以,其他条件不变时,一:大桨转速越高,反扭越大;二:大桨螺距越大,反扭越大;三:飞机越重,反扭越大。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的意思,直接测量马达悬停时的电流,就可以知道哪种情况反扭力大
排除A和D不能稳定悬停的情况,只要测 ...

高手把万千外部因素集中到一个点上去分析了。

完全同意,个人也觉得无论其他何种因素变化导致反扭力变化,都会通过电机的输出扭力反作用于机身而形成对等的反扭力,因而通过测量电流来相应比较扭力大小,自然可以知道哪些因素会引起反扭力的变化。

但问题是,现实中如何测量这个电流,这个我不懂,猜测是不是带个能测电流并象V8记录震动那样实时记录电流的小玩意儿上去就可以了。也正因为暂时做不到这点,所以才开这个帖子来从理论上探讨下影响反扭力的各种因素。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好力学基础知识再来讨论好吗

是的,我觉得你真应该补一补了。

网友:
要测量这个电流也很简单,在电池和电调的输入之间串接高精度DC电流表就可以了,
以前记得还有一种带电流检测的电量显示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得卖

网友:
以下包含部分个人见解,或有不妥,望指正。

单纯看扭矩跟转速和螺距的关系:
反向扭矩是浆各处阻力与该处半径之积的积分,浆形确定,则扭矩与阻力成正比。
阻力等于空气密度、浆速(各处均正比于转速)平方、浆面积和“阻力系数”之积的一半。
这个“阻力系数”比较麻烦,一般靠实验测定,拟合出来一般是一个常数分量加上一个与迎角的不到2次方(比如1.8次方)成正比的分量之和。
所以,同比例变化下(未必有什么参考价值),转速对反向扭矩的影响比螺距更甚。

对于问题2,桨叶多少,决定浆面积。

如果都保证在悬停条件下,即保证升力一定,则诚如5楼所说!看“升阻比”(即升力与阻力的比)就好。
不过这个升阻比也不是个能简单表达的东西,不过同样的翼型,升阻比主要是迎角的函数。
大概以模型直升机的翼型,在很小的迎角时,升阻比与迎角成正比,迎角稍大(比如5°以上?),斜率下降,而到了10°左右,可能达到极限。
猜想通常悬停时,螺距不过几度,应该处于升阻比曲线的线性区域,于是,螺距越大升阻比越大,在保证同样的升力条件下(转速是被动变量),阻力越小,扭矩越小。

对于1,如要保证悬停,A、D中两个因素同大同小,未必能实现,与B、C无可比性,B、C中,则B的反向扭矩小,当然前提是,螺距不要大过10°左右。
如无论悬停与否,单比较A、D,应该A扭矩大无疑。

对于3,质量、质心在稳态时,无影响,但在转速变化时(比如刚熄火时),因为它们对转动惯量有贡献,而转速变化是[扭矩除以转动惯量得到的角加速度]的积分,所以是有影响的。

盛赞快捷修理兄的方法,基本上电机电流正比于输出扭矩(由电机的扭矩常量决定),测电流即测扭矩,直接了当。不过注意应该测量转速稳定时的稳定电流。
另外,切3D前后悬停应该刚好对应低速大螺距和高速小螺距,比较3D和非3D状态的续航时间应该也可以判断B和C。

网友:
根本没看明白

网友:
对于锁尾效果,尾旋翼转速影响非常大。

网友E(2014-04-27):
俺也来说几句吧!马达给旋翼轴多大的力,反扭矩就多大,绝对不会错!再就是你说的转速和螺距的不同搭配!无论如何,电动机转速越小,反扭矩越小!如果转速时恒定的,螺距太大了,应该是大奖会掉转或者停转吧,我猜的! 从真机来说,我只知道如果旋翼转速不变,螺距越大反扭矩肯定越大,因为这时候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也变大了!反过来再说说航模,如果能保证任何螺距情况下,电机转速绝对恒定,反扭矩不变,这和升力大小无关!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吧?螺距大了,转速应该会减小一点吧?那这时候反扭矩反而是减小了!至于定速情况小螺距为零电机转速会不会增大我就不知道了,刚回家,翻翻帖子,看到了就瞎说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也来说几句吧!马达给旋翼轴多大的力,反扭矩就多大,绝对不会错!再就是你说的转速和螺距的不同搭配!无 ...

不纠结了,这两天都给我补那么多课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