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桨颤

楼主(2014-02-17):
炸了几次,结果大桨转速接近起飞的时候颤的厉害,观察大桨平面呈X型,再转快了,又没事了,慢了也没事,啥原因?请各位指导

网友A:
你mini cp这个问题好像是主齿轮跟主轴脱节了,把脚架取下来看看吧,如果主齿轮跟主轴脱节的话就把主齿轮按进主轴里压紧就行了。。

楼主:
检查了,不是这问题

网友B:
横轴弯了吧

网友C:
横轴胶圈损坏也会

网友D:
小机上面的问题貌似都是自己最后解决的。

网友E:
应该是两只大桨的螺距角度不一样,检查螺距拉杆和舵机摆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