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一下山寨AR6100E和AR6110E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4-02-17):
DEVO10刷了deviation之后可以使用DSM2的接收机,而网上便宜的DSM2接收机主要是AR6100E和AR6110E。网上的评论有好有坏,于是我各买了一个回来试试看。

6100E23.5元,6110E是40元。

AR6100E,外壳看着挺精致的,不过这价格买到的必然是山寨货。

AR6110E,外壳就是一层热缩管,浓浓的山寨气息扑面而来。

两个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接下来就是测试距离了,遥控器当然用的DEVO10,发射功率调到最高的150mw,接收机设置了固定ID码。
方法为设置油门失控保护-100,然后接上电调电机并推一点油门让电机工作。把遥控放在地上,我拿着电子设备向远处走,直到电机停转,然后在地图上测出距离。

AR6100E:230米左右失控

AR6110E:270米左右失控

从结果看起来不算很远,不过感觉还是走了挺长一段的。而且这是地面测到的距离,周围也不是很开阔,估计到空中可以更远。这样的距离玩KT板机什么的还是足够了。

6100E和6110E距离上差别不大,所以更便宜的AR6100E性价比更高一点。

网友A:
我去~这还怎么玩?frsky随随便便3k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还怎么玩?frsky随随便便3km啊

毕竟价格差了那么多……

网友:
便宜的就是这样

网友:
确实距离有点短,楼主测试不错。

网友:
发射离地一米,接收再高点试一下。这样更接近实际。另外地面200多米空中会很远很远。飞飞机应该没事。

网友:
顶顶像楼主这样严谨的人

网友:
空中测试比较好

网友:
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接收机的电路缩水了很多,肯定不远了,而且这个芯片又是破解的dsm2的,,,
我用dx18  用山寨接受也有500米远

网友:
可以了,室内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的电路缩水了很多,肯定不远了,而且这个芯片又是破解的dsm2的,,,
我用dx18  用山寨接受也有500 ...

500米挺远了啊……是空中500米还是像我这样地上测的500米?也是山寨6100E吗?

还有——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米挺远了啊……是空中500米还是像我这样地上测的500米?也是山寨6100E吗?

还有——土豪我们做朋友 ...

地面拉距是350米,空中500米,,,,,

dx18还不如那些拿14mz的土豪 我还是山寨接受,人家一个原厂接收都差不多我20个山寨接收了

网友(2014-06-18):
我两个6110e 两个月全坏了 每次上电闪一下就  木有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