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横冲问题!

楼主(2014-02-17):
图2 我们一看都能看明白 等于三组4.2V电源分别给3s的每片电芯充电。

图1 我就不明白了,以B6为例,输入电源为12V,就像图1中左边的12V 它怎么将12V平分给3S的每片电芯呢?如果图1中的1点和2点都与正极负极接上其中的电芯就会有短路的,这点我实在是想不通。

难道是图三这种方法?将线圈换成电阻 再由单片机检测每片电芯的电压然后控制电阻的阻值,起到平衡的作用?

我这个是在线不通,所以请各位不要见笑,给小弟讲讲。

网友A:
如果你不是要开发充电器,只是一个用户用它给你的电池充电用,我觉得动这个脑子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要开发充电器,只是一个用户用它给你的电池充电用,我觉得动这个脑子没有必要。

我只是好奇,就是想不通这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好奇,就是想不通这点。

奥,我也对电不懂。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我也对电不懂。勿怪

没关系 互相学习!

网友:
3个初级。傻瓜才会这样做。还是看看初中物理吧。

网友: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地额~

楼主:
那麻烦上面两位给讲讲

网友B:
控制电阻。。。。可能吗,都是用单片检测电压后控制输入到电池的电流实现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阻。。。。可能吗,都是用单片检测电压后控制输入到电池的电流实现平衡的,

谢谢你的解答 还是有点不明白 不研究了

网友:
充电器有串冲和并冲实际处理起来都是一样的,
以B6为例:串冲 实际的平衡头是单片机怕某一节出现问题 采集数据的 不用做充电 另外B6可以冲6S 12V的输入 为什么能冲25V 多的电池呢  原因是B6内部电路把直流12V倍压整流处理了
   A6为例:这个是纯纯的并冲一节一节的冲  每一片电池不发生关系
   PL8&PL6&hp: 串冲+冰平衡(实际就是大的B6+A6)但是串冲和并平衡的电流不一样而已

网友:
有些事情糊涂比明白好...

网友:
其实图2我们也看不明白啊

网友C:
B6是串联充,开始是主输出电线给所有电池充电,当其中有一节电压充到4.2V后这节电池的放电电路起动(每节电池都有独立的放电电路),将这节电池保持在4.2V,当所有电池都充到4.2V后停止充电,还有12V输入为什么可以充1S到6S呢,因为内部有DC-DC升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B6是串联充,开始是主输出电线给所有电池充电,当其中有一节电压充到4.2V后这节电池的放电电路起动(每节电 ...

应该这样是对的,只靠电流控制是不能平衡充电的。

网友:
楼主想自己diy  充电器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我飞机要把空气动力学研究透?

网友D:
我的B6马上到,如果没有保修标签的话,我就拆开报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