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700动力搭配

楼主(2014-02-17):
使用原厂电机齿,请问雷虎E700的动力怎么配置,转速多少,曲线多少。谢谢!

楼主:
雷虎就没个人来解答用户问题么,难怪大 陆销售这么差。。。。

网友:
最基本的配置是用雷虎的原厂动力组,料号8045
可以考虑天蝎星的4035-560kv或者4235-520kv nick maxwell版,后者是天蝎星专为E700出的
电调castle edge 120 HV或者160 hv。或天蝎星的130hv,160hv
最后如果你很有钱可以考虑kontronik 的 pyro 700-52L电机+heli jive 120 hv电调。jive pro系列也可以,最好的是kosmik系列。

网友:
你可以来找我问啊

网友:
建议Scorpion 4235+160HV,定速2200-2300杠杠的!不过,我没有700级的机机,嘿嘿

网友:
To fhp4:

首先,告知一下敝司论坛的工作时间:(工作日周一~周五 8:00~17:00 ,双休日不定期维护)
其他时间你急着催也没用。而且还是半小时一催的那种。

关于 Thunder Tiger E700的动力配置。

官方建议使用雷虎推荐的 E700动力套件组(No.8045)
看图说话:

ACE RC RIPPER 530KV  + Castle Phoenix Edge HV120
这个是经过我们的厂飞手多次测试保证。

当然楼上其他模友的的建议都很有参考性
如 MR.biomac 建议的:
Scorpion 4035-560KV / 4235-520KV Nick Maxwell 版  + Castle Phoenix Edge HV120 /HV160
                                                                             + Scorpion 120 /160
Kontronik  Pyro 700-52                                           +  Kontronik Heli Jive 120 HV

定速2200+

十字盘设定借用 MR.af24-70f1.8g 的图片:

本设定为 雷虎首席厂飞手 Nick Maxwell选手 的初始设定。

本设定为 前3D Masters 专家亚军飞手 朱治勇选手的初始设定

楼主:
4035 560KV +K 120HV电调组合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4035 560KV +K 120HV电调组合如何?

赞!

网友A:
我最近才配了一个E700 最近一次买太多雷虎 也懒得发照片了

我用的就是原厂的动力套装

明天调试!力争本周试飞!

E700很适合暴力,资金够多可以考虑K牌的电机加电调!52L+120H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才配了一个E700 最近一次买太多雷虎 也懒得发照片了

K电机好用,但是维护很麻烦,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才配了一个E700 最近一次买太多雷虎 也懒得发照片了

To lulei.gs:

届时求首飞视频哇。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K电机好用,但是维护很麻烦,放弃了

To fhp4:

我很好奇
最后 动力你是怎么搭配的

楼主:
4035 560KV+K120组合

楼主:
调机不对啊,按照朱志勇的设置,十字盘和主轴有干涩,不解,舵机好烫

网友B(2014-09-06):
你好请问E700原厂120HV+ACERC 530KV。 马达参数如何设置,进角,频率 转向  还有马达级数 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E700原厂120HV+ACERC 530KV。 马达参数如何设置,进角,频率 转向  还有马达级数 齿比

没用这个电机,不清楚,这个要问雷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