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失控返航

楼主(2014-02-17):
请问一下大神们,APM失控返航怎么设置啊? 求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
帮顶,同问啊,一直找不到APM从零基础开始的失控返航教程。

网友A:
这个功能太重要了,还在到处潜水扒贴子找教程,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买A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太重要了,还在到处潜水扒贴子找教程,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买APM。

首先学会你的控怎样设置失控保护,其次在APM地面站设置失控模式为RTL(回家模式)
APM失控保护原理为 :1、正常情况下油门值为1100左右(即使油门打到最低)。
                             2、设置你的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将失控后的油门值设置为低于1000(这个值是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会达到的,只有失控的时候才会低于1000)
                             3、APM检测到油门值低于1000后就会触发返航

网友A:
大哥,求详细图文教程了。我是新手太菜了,听不懂啊。

网友:
别钣来张口,搜贴子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求详细图文教程了。我是新手太菜了,听不懂啊。

你是什么控什么接收

网友:
我是华科尔D10的控,带的10通道接收器。现在还在家练习模拟器。

网友:
我帖子里有

楼主:
明白了,哈哈,感谢朋友,回头试试!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大概明白一些了,回头我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