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真牛XD9512

楼主(2014-02-17):
哪位用过:真牛XD9512的小铣床。我买一个用了快一年了,铣刀8MM的,转速600.走刀量每转0.02左右,不敢走大。吃1MM深就费劲。转速自动提高,电机发烫。最近电机烧了,真不行。不知是我不会玩。还是小铣不给力。我铣的是键条,没加冷却液。刀很费。求指点。

网友A:
在网站看了一下  目测这个东西很秀气  可能不适合加工钢铁   大概和楼主磨制的铣刀也有关系吧

网友:
走刀量和转速不对。降低转速,加大周到两。减小吃到深度【走刀量每转0.02的话。刀切不了刃磨热了。废了。更切不动。桌面机床几乎不用切削液。不会产生那么大热量。】

网友B:
和西马特长得很像啊。真牛的售后不知如何

网友C:
不知道鍵條材質,但以45號鋼為例用8mm銑刀,600轉速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西马特长得很像啊。真牛的售后不知如何

售后还不错,但光调速器就换了两回,齿轮换了一个。现在用的这个调速器不能起到稳定速度的作用。吃刀负荷稍大它就自动加速,我怕刀受不了,只好一再降速,但降速后电机又发热得利害。直到烧坏,这是我的总结。总之售后不错,但这款机器不是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鍵條材質,但以45號鋼為例用8mm銑刀,600轉速太低了。

鍵條材質不像45#钢,没火。可能是没经过热处理。另外你说600转太低,你一般用什么速度?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站看了一下  目测这个东西很秀气  可能不适合加工钢铁   大概和楼主磨制的铣刀也有关系吧

铣刀都是贵阳小河的新刀,我还不会磨铣刀。

网友D:
我的X1铣45钢也不像你说的那么肉啊,进刀量0.5都刷刷的,转速低了点,进刀慢点就没问题了,我从不用切削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1铣45钢也不像你说的那么肉啊,进刀量0.5都刷刷的,转速低了点,进刀慢点就没问题了,我从不用切削液 ...

你吃刀深度是多少?我一直没玩好这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鍵條材質不像45#钢,没火。可能是没经过热处理。另外你说600转太低,你一般用什么速度?介绍一下吧

只以45#鋼為例,8mm銑刀大約1000-1200轉左右。

最大問題是因為不知鍵條材質,別先直用這個轉速下刀。我說轉速太低是因為你的描述似是出屑不夠快,令主軸阻力大增引至電機故障。轉速太快固然危險,太慢也不一定安全。
另問,你是用自動進刀?材質不明用手動才對,手動才能感到刀具和工件的狀況,從而調速。

网友:
我用的不是那么小机床。可我的铣刀直径12-到3毫米。2到3元一把。2毫米钻头。从来没超过600转。手动进给。也很快切201不锈钢。【201打2毫米眼太困难没有好钻头』45号。真牛再不行也比一个300元250w的小台转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以45#鋼為例,8mm銑刀大約1000-1200轉左右。

最大問題是因為不知鍵條材質,別先直用這個轉速下刀。 ...

你说的手动进给,我有点体会,是你说的那得感觉,反倒是我把横向进给加装了一个步进电机时,进给快也不是慢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