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加指示灯带终于搞定了。。。

楼主(2014-02-17):
首先感谢多位大大们的指点。。。

视屏加不来字幕。。。。
蓝色闪烁的是GPS指示。。。屋内GPS信号差。。基本都在闪。。解锁是常亮不算。。正常情况下,搜索到卫星就是常亮状态。。
机头白色LED。。打开开关即常亮。
四个轴下方LED。。显示解锁状态。。。慢闪未解锁,常亮解锁。。
还加了个蜂鸣器。。解锁时会叫两声,加锁叫一声。。。
如果飞航点的话。。。飞到一个航点会闪烁3次。。。

详细制作教程。。。传送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7933&extra=&page=1

网友:
求详细制作教程。

网友A:
还加了个蜂鸣器。。解锁时会叫两声,加锁叫一声。。。
线路图呢?蜂鸣器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加了个蜂鸣器。。解锁时会叫两声,加锁叫一声。。。
线路图呢?蜂鸣器是怎么接的?

接AN5输出。。。。。。然后代码的第四位改1.

电路么。
就这个。。蜂鸣器用的是AN5。所以。就是把绿色下面那条蓝色LED变成蜂鸣器。

网友B:
不管怎么弄,就是弄不好,楼主的低压报警弄好了吗?我的地面站左下角的低压报警永远是红色,电压只有0.3V左右,根本不是电池电压,不像教程里是白色12.4V,解锁也不会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弄,就是弄不好,楼主的低压报警弄好了吗?我的地面站左下角的低压报警永远是红色,电压只有0.3V左 ...

没弄好。。觉得我的电流电压传感器有问题。。。校队后反正不变的。。。。。。示数有跳动。。。但是大体不变。。。。

所以我直接关了低电压警报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AN5输出。。。。。。然后代码的第四位改1.

电路么。

A4输出是指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弄好。。觉得我的电流电压传感器有问题。。。校队后反正不变的。。。。。。示数有跳动。。。但是大体不 ...

低压报警必须要电压电流传感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4输出是指示什么?

按我的理解,如果代码上没做其他功能打开关闭的话,A4 A5 A6 A7灯都默认为电机工作指示灯,也就是电机解锁未解锁状态

如果开启了其他功能,A5 A6 A7就分别兼做蜂鸣提示、GPS状态、电压状态的指示,指示完毕最后回到电机工作指示

以上指示猜想,请大侠求证!

一直没搞懂怎样去控制A4-A7的接口如何定义自己想要指示的信息,,所以我猜想接口所对应的指示信息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输出是指示什么?

没特别标注的应该就是电机是否解锁的输出。。。。不过我试了下。A4貌似有点不是。。所以我用的A5 A6 A7 A8这四个输出。。
A5蜂鸣器。A6 gps , A7 A8就是解锁状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理解,如果代码上没做其他功能打开关闭的话,A4 A5 A6 A7灯都默认为电机工作指示灯,也就是电机解 ...

A5 A6 A7确实是这样。。。A4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APM2.6版本输出变了。。。A4我测试貌似有点出入。

网友A:
蜂鸣器是12V有源的吗?
我找到的是这张图

另有问题,指示灯板的-极不用和APM的GND连接吗?灯板和APM单线连接也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是12V有源的吗?
我找到的是这张图

泡泡老师,这个图是ULN2803,楼主的是ULN2003,觉得2803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是12V有源的吗?
我找到的是这张图

蜂鸣器有木有12V源的不清楚。。。我的蜂鸣器是从一个旧板子上拆下来了。。测试下接12V能想。。连续接1分钟没烧掉。。所以我就用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不需要。。这有点涉及到ULN2003的原理。。ULN2003和ULN2803一样的。。2803比2003多了一组输入输出。。
电路中的ULN2003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电建。。只不过这个开关是由apm  AN口输出信号来控制的。
你的灯带。。蜂鸣器的用电都可以由一个独立的电源来提供。。与apm完全无关。。。可以是你飞行器上另外一块电池。。无需动力电池那样的大电流输出,也避免从APM上取电造成APM电压过低容易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这个图是ULN2803,楼主的是ULN2003,觉得2803这个好

我焊接的板子上也是2803哦。。。手头没2003。。。
2003只不过是7组输入输出罢了。。
2803是8组输入输出。。在这我也不过用了4组。。。其实都可以。

网友A:
我也焊接了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焊接了一块板子

我羡慕旁边那个杯子!~~

我焊接的。。。底下留了4个常亮的12V输出。。
当初傻了。。。其实蜂鸣器不必另外留飞线插口的。。。。我只要改变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羡慕旁边那个杯子!~~

成功了

网友A:
设置123 低压报警,软件里电压变红色了,可是灯带不快闪,解锁还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123 低压报警,软件里电压变红色了,可是灯带不快闪,解锁还是常亮。

在电流电压传感器设置里有个低电压警报。。那个貌似需要开启。。。

代码的那个第五位其实没差别的。0,1  一个是快闪,一个是漫闪

可惜我的电流电压传感器貌似有问题。。无论怎么校准都是不对的。。所以我就没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