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格式的图纸,能不能打印成A4切割版的?

楼主(2014-02-17):
我有一份pdf格式的图纸,用那个叫Adobe的软件看过了,放大100%之后,翼展变成了100多厘米,不想做这么大的,他们说要打印成A4切割的图纸,这要怎么打印?还有,要怎么设置,才能使翼展保证是80或90厘米的?

网友A:
pdf因该可以任意防缩吧,不过你要去专业打图纸的店去打印,家用打印机只能分割成A4拼接太麻烦。

网友:
arcobat XI 中 文件-打印-(选)实际大小--海报-(勾选)剪切标记-标签,然后打印就是A4拼版,有拼接标记,很准确

网友B:
Adobe Acrobat 9 Pro用这个吧,非常方便,而且每张图纸都有编号和分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obe Acrobat 9 Pro用这个吧,非常方便,而且每张图纸都有编号和分割线的。

学习了,我也去下载一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因该可以任意防缩吧,不过你要去专业打图纸的店去打印,家用打印机只能分割成A4拼接太麻烦。

普通打印店能办到这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obe Acrobat 9 Pro用这个吧,非常方便,而且每张图纸都有编号和分割线的。

用这个的话,家用打印机就能办得了这活吗?还是要去打印店,那种路边随处可见的打印店,能办到这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