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一贴.不知道该发FPV区还是象真区.象真元素多点.发炸里吧.ME109对战FW190

楼主(2014-02-17):
今天的交战双方和一架打酱油的.

对于汽油机来说减震能减这效果很把容易了.
试设备的时候天气还勉强
地面震动大.上天就好点了,

空战开始了....一上天就下雨了..起雾了.能见度严重变低.50米就进云了.飞到后面眼镜上全是雨水.都看不见天上飞机了.手也冷得么感觉了.但也挡不住德系两大名机单挑狗斗...都一起的..应该叫内部切磋

等定制的德军飞行员到,就是这个效果.这才是真正的FPV..很多童鞋看挂个摄像头在飞机上飞的多了以为那才是FPV.更正一下.那个只算是简易的飞行记录而已.不懂的不要喧宾夺主啊.

网友:
楼主这个FPV玩的好强

网友A:
第三个才叫FPV,前面2个感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才叫FPV,前面2个感觉不行。

凡事都要有个过程...我已经在走了...
老外的是电动机..
我的是汽油机..
老外那个天气好得很..我今天飞这个是下着毛雨在飞的..贵州的毛毛雨...能见度200米左右.高速开车都不超过80公里的能见度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凡事都要有个过程...我已经在走了...
老外的是电动机..
我的是汽油机..

我这边能见度不超过60米。

网友:
后边的飞机好看!顶一下!!

网友B:
中间那块是电显电压还是转速表?

网友:
降落的时候没有降落好! 但是JJ很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能见度不超过60米。

60米你飞多轴还是直机还是3D机啊?很想看看.
这是降落后发动机停转后的效果.云雾和震动无关了.不是震动造成的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块是电显电压还是转速表?

发动机转速表...用来屏幕监测发动机在天上工作的情况.飞远了掉转不稳定好有准备.呀块电池充满可以飞差不多一天饿..所以不用电压显示.再说也装不下了..还有发动机温度显示什么的都没地方装没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米你飞多轴还是直机还是3D机啊?很想看看.
这是降落后发动机停转后的效果.云雾和震动无关了.不是震动造 ...

东西太近了,你试试调一下摄像头的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太近了,你试试调一下摄像头的聚焦。

不可变焦的便宜货..没雾的时候近的操作台上的仪表都是模糊的.远处的地面清楚得多.

网友C:
很8错。求LZ分享油机的减震经验啊!

PS:镜头可以适当抬高一些,仪表板占用的画面面积太大了。毕竟是VFR,不是IFR。

网友:
顶,下一步就是可动飞行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8错。求LZ分享油机的减震经验啊!

PS:镜头可以适当抬高一些,仪表板占用的画面面积太大了。毕竟是VFR ...

主要是舍不得不看转速表..手上也没有9通10通接收机了..等我搞个接收机.装个小云台,随时调整偶尔降低镜头看看转速就可以了.
汽油机减震,主要还是我这拆了壳的DV.把壳拆了.外面用海绵做了个壳.海面外面又用装修的地板胶皮做了个架子.想不到飞机翅膀尖都抖成双层的.摄像效果会那么好.

楼主:
时间长那个起落是因为下雨了摄像头有水了不清晰.

网友D:
什么牌的,多大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的,多大的飞机?

FW190看起来应该是京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