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7010 请大虾指导!

楼主(2014-02-17):
看见7010船体挺好看的 便忍不住搞了艘来改!请各位帮看看!电机是2848 KV2800 用的43的桨跑的 电调是杂牌70A 轴是虾哥的轴系!感觉2S船很稳定!但速度很一般!3S 跑起来至多全油一秒 不然绝对翻 左右晃得超级厉害!这是第二个壳了!第三个壳在路上了!准备继续换壳调整!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万分感谢!也谢谢虾哥和狼之前的指点!

网友A:
装这种尺寸的船请用小而精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种尺寸的船请用小而精的东西。

是什么意思-0-!电机么?

网友A:
舵。电调。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电调。桨。

电调当时打算上50A的 后来怕不够 就上了70A 舵貌似不大呀!用的是老虎的舵 应该不到75

网友:
我是这样装的

网友:
我在出船3个2手船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ortid%26sortid%3D22

网友:
船挺小的,那个油管可不小啊

网友:
我觉得吧,此壳船底V型,角度较小,也就是比较尖,整体高度比较高,速度起来完全升水后重心偏高,整体重心稍有偏差,就会左右摇晃。

网友:
你老是让船转圈圈,这速度怎么起得来?
另外,看图象是95的舵,要改用小点的,控的舵量也调小点,否则一打舵就得翻。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重新买了舵和船壳 已在路上 准备再装一艘了!要做到自翻的话船的重心应该在左边还是右边?我看狼的帖子 舵 电调 舵机都是在右边!但是电池还是要在左边的 止痒一来感觉船的重心还是靠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重新买了舵和船壳 已在路上 准备再装一艘了!要做到自翻的话船的重心应该在左边还是右边 ...

正桨重心靠左,慢慢调整直到顺利自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重新买了舵和船壳 已在路上 准备再装一艘了!要做到自翻的话船的重心应该在左边还是右边 ...

为啥不买个这个壳呢?跟7010一样,大不少,57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买个这个壳呢?跟7010一样,大不少,57CM

这是什么壳?有单独的壳卖?

网友:
上面那个估计是环奇957的壳。

网友C:
呵呵,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我也入手了一条7002准备开工了~

网友:
7002有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我也入手了一条7002准备开工了~

你7010的数据发我一份呗?

楼主:
975看了下 没有单独的船壳卖 不划算 两个塑料壳可以买一个平民版O壳了!

网友:
配置:2221 KV3800 90A 432
3S4200
船还没到,开工后会开帖发进度~

网友:
楼主哥们!小弟想改改FT009 应为小巧方便携带!就不知道需要买点啥东西!!!有高手指点下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