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对于我来说一直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4-02-17):
我想用四轴航拍,是不是是APM+数传+OSD+摄像头,就可以了?图传是干嘛的?

网友A:
就是往回传你能在地面看视频的东东

网友:
把摄像头拍下的图像传到地面的显示屏上

网友B:
就是把飞机上摄像头拍到的数字信号发送回来在地面的屏幕上显示!

网友:
这个你有考虑要录像吗?摄像头只是时时传送

网友:
图传--顾名思义,图像传输也,也就是图像设备通过它能在地面上看到飞行器上拍摄的实时图像。

网友C:
只想FPV的话,不用数传,数传是用来和地面站传输数据的,只是数据,比如飞机的高度,姿态,模式等信息;不是图象,图象比较大,需要专门的传输模块,就是图传;摄像头连着一个图传,显示屏连着另一个图传就可以FPV了

网友:
图传是用来在地面上观看你拍摄的画面的,没有那就是盲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飞机上摄像头拍到的数字信号发送回来在地面的屏幕上显示!

平时大家用的图传都是传模拟av信号的。要传数字信号得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往回传你能在地面看视频的东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想FPV的话,不用数传,数传是用来和地面站传输数据的,只是数据,比如飞机的高度,姿态,模式等信息;不 ...

谢谢你的解答。这个投资有点大,osd有开源的,图传有吗?

网友:
runbing1314发表于2014-02-18 06:32:28

谢谢你的解答。这个投资有点大,osd有开源的,图传有吗?
没听过有开源的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