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求解

楼主(2014-02-17):
我的并冲板有2个插头是XT90冲大
电池
的,2个插头是XT60冲小电池的,请问能同时冲大电池和小电池吗?

网友A:
不能同时充容量不同的电池,PL8充多块电池时需要电池容量相同、每块电池的总电压差别最好小于0.1V。充的时候设置好串数。

网友B:
pl8可以充不同容量的电池,同s数的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