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轴上单反云台问题

楼主(2014-02-17):
  机架是飞越690s 好赢铂金30a电调 朗宇的4108s 600kv电机 飞越1255碳浆 v2飞控加gps 现在花牌5100mah3s两块并联悬停可以17分钟(图传和飞狗共用电池)现在想换单反云台和挂单反 请问这样的配置能否可行 还有能推荐几个性价比高的无刷云台 (z15)就算了 穷屌丝一个。谢谢大侠们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能有回复

网友:
洗洗睡吧。。。

网友:
动力差太远了

楼主:
上6s可行不

楼主:
如果换动力需要换什么

网友A:
你的电机如果是低KV的上6S电,上个入门微单不是问题,入门微单重量一般在800G左右。

我通过长期论坛潜水,开年后已购买的配置(未组装),
朗宇:4108,360KV,好赢铂金30A,(3508也可以,效率还稍高一些,但4108更美观)
螺旋:APC1238,也可以飞越1355(据说效率和APC差不多,且平衡不如APC)
机架:飞越690S,(目前对电调安装位置头疼)
电池:6S5000mah
云台:傲翔(目前只能挂微单,技术员说适合500G以下。但架子扎实,有改造挂单反的余地)
效果如何得等我全部组装完毕才能知晓,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如果是低KV的上6S电,上个入门微单不是问题,入门微单重量一般在800G左右。

我通过长期论坛潜水 ...

我会关注你的进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如果是低KV的上6S电,上个入门微单不是问题,入门微单重量一般在800G左右。

我通过长期论坛潜水 ...

4108KV380配12,13桨, 6S5000MA电池 挂狗最多可以飞6分钟,不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如果是低KV的上6S电,上个入门微单不是问题,入门微单重量一般在800G左右。

我通过长期论坛潜水 ...

电调安在电机座下面,用口径大点的热缩管包 上,再安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08KV380配12,13桨, 6S5000MA电池 挂狗最多可以飞6分钟,不信试试!

如果你的配置和我一样的话,我就信了。我也是参考了很多人的配置,悬停基本在20分钟以上

网友C:
唯一的是延长机臂,用4108  380kv上1555桨,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单反是排照还是拍视频,我用SONY的 5N拍照片和视频,用的是1987的微单云台,感觉很棒

能说下你的配置吗,我的是视频用的,拍照一般不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一的是延长机臂,用4108  380kv上1555桨,6s电池。

直接买加长的碳管吗?

网友:
很勉强,没有余地了~~~

网友:
换电机吧

网友E:
飞越690鸡架说的很清楚,只能载微单等轻负载!不要强撸!
单反加云台2公斤重…

网友:
微单就算了,这个轴距的六轴,上单反还是压力大的

网友F:
挂单反,最少800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