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电池报警电压最高设置10v,用锂电的怎么办?

楼主(2014-02-17):
如题,用锂电怎么办?报警就过放了。
软件版本是 0.7.   0.2. 官网说是最新的

另外官网没有说明书,哪位可以传一个给我,谢谢! 6316782@qq.com

网友A:
显示还有一格电的时候,就充电。
锂电随用随充的充放次数比用完再充,要多很多倍。所以用到还有一半电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总寿命还会长些

网友:
相同问题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还有一格电的时候,就充电。
锂电随用随充的充放次数比用完再充,要多很多倍。所以用到还有一半电的时 ...

还有一个电的时候是多少伏?

楼主:
按照说明设置成10伏报警是没有意义的,那种显示电压的是哪种固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电的时候是多少伏?

1格电的时候大概有11V左右吧。
不放心的话,两格电就可以充电了。
反正充的勤快对寿命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格电的时候大概有11V左右吧。
不放心的话,两格电就可以充电了。
反正充的勤快对寿命没什么影响。

明白啦,谢谢!我改天自己试试看

网友:
我反正每次出去玩时都充一次电,每星期飞一两次

楼主:
就估计着用吧

楼主:
今天晚上回去调新遥控

网友:
买华科尔用的专用锂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