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 用淘宝上面45的自紧浆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4-02-17):
如题

网友:
山寨產品!不推薦
買十對槳慢慢挑才有可能會有好的!

网友:
马马虎虎吧,可以用,漂移比较大

网友A:
原厂的貌似是9443的,X宝的有9443和9445的...差别不大(说的是X宝的9443和9445)...有漂移,不过耐心做好桨平衡后稳稳D,非原厂的质地比较软(做工肯定没原厂好),不过相对原厂8寸那种桨续航时间有提升,电机发热程度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
和原厂比差距还是比较大。

网友:
买68一对的吧

楼主:
如果是原装精灵2的浆·效果呢··飞行时间会更长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貌似是9443的,X宝的有9443和9445的...差别不大...有漂移,不过耐心做好桨平衡后稳稳D,非原厂的质地 ...

请问,如何做好桨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做好桨平衡?

不知道你指的是自紧桨还是非自紧桨。我只会做简单的桨平衡,那种精密的我没做过,不好意思。自紧桨,拿一根圆珠笔芯(头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顶在桨螺孔中,找个地面水平的参照物,桨哪边轻往那边贴透明胶(贴在背风面好点),直到和地面尽可能水平...非自紧桨差不多这个道理,网上更多教程了,你可以找找...
最后一句:非自紧桨貌似很多做的是水平上的平衡,自紧桨我做的是垂直上的平衡,当然你也可以两个都做了,我物理差,不会做受力分析,不知道这两个哪个影响大一点,有条件两个都做了是最好的。

网友:
XOXO的桨千万别买,过来人给提醒,庆幸自己没炸鸡,只是飘得厉害,换了原厂的一切OK,山寨肉眼看不出不同,但飞行效果一用就比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是自紧桨还是非自紧桨。我只会做简单的桨平衡,那种精密的我没做过,不好意思。自紧桨,拿一 ...

搜索桨平衡教程吗,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桨平衡教程吗,好的,多谢

你找一下桨平衡的原理,自己摸索一下,会发现有很多方法做桨平衡,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