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折叠18轴求帮助~~!!泡泡老师在哪~各位大神在哪~~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2-17):
调了好久。。。

基本可以确定,我手上的X4P,没有办法通过Y线电调线并联,一个端口控制两个电调——电机的转动~

发了四五个帖子没什么人关注= =只好先放几张图,大家看看~~~顺便帮忙顶个。

现在就是动不了。。。太尴尬了。。。

前天就焊完线了,3个电调,信号线用两个Y线联成一个,校准完油门行程,装上飞控,发现。。。

所有电机没有信号。。。。。。。。。。。。。。。。

然后拆掉Y线,单独一个电机,是正常的,可以正常驱动。

每个轴上的三个电机都试过。是正常的。

油门行程应该没错,飞控输出信号应该也没错。

后来找了个NAZA LITE,接上电,

一切正常。

大家有没有试过用X4P或者其它飞控时也无法并联。

怎么解决的???

愁了两天了。。

铂金40A,恒力4830,18寸桨,机架自制。

忘说了,调油门行程时,是三个电机用Y线,接收机,一起调的,可以三个一起转,从声音上判断是近似同步的。

另外,求个试过,能通过并联控制电机的飞控~~

网友:
好强大,折腾无极限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A:
是否尝试过,每轴3电机共1个电调驱动。

网友:
牛逼啊啊啊啊啊

网友B:
哇,好大!
有点担心一轴放三个电机,大载重时从单轴与中心板连接处断裂。

网友C:
你这样做抗扭刚度不足的。还是劝你放弃零度飞控吧

网友:
大家伙呀

网友:
是要空中飞人的节奏嘛?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找个舵机信号发生器试试,确定是X4p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打算用它来干什么,比我的还大!农药机?

网友E:
你这个电调PWM控制线多长? 看来超过一米了。  这么长的情况下,再并联,电调控制线的电感电容效应就很明显了,飞控CPU  PWM输出的电平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发生畸变,同时因为线太长,会引入干扰。导致PWM信号变形。NAZA可以用,可能是因为其PWM端口输出能力较强。
其实可以找个示波器看一下电机接收到得PWM信号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是想用它来送水吗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值得我辈学习,这么大家伙,在中国够呛让飞

网友:
求图纸,求视频。有点牛这个

网友:
想做个四轴都没钱,对于楼主这样的,我只能说,土豪交个朋友吧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估计强度不够,其实18个电机我在一个视频上看到过撒农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尝试过,每轴3电机共1个电调驱动。

共一个电调直接完蛋。。有时候转都转不起来。

网友:
18轴 哇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好大!
有点担心一轴放三个电机,大载重时从单轴与中心板连接处断裂。

嗯,是的~
已经有这个问题~

我们准备先把这个试飞了,再换环形结构试下,或者加固各个中心点~

问题是现在还不能飞。。。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尝试过,每轴3电机共1个电调驱动。

这个,保险成见,还是不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打算用它来干什么,比我的还大!农药机?

比喷农药高端点点= =哈哈~~~

还在设计下面的挂载,不太好说~~到时出来了,再发出来

网友:
载人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找个舵机信号发生器试试,确定是X4p的问题?

主要是尝试了NAZA-LITE,
接电后,哔了六声,长鸣,就好了。
是正常的。

X4P,接电后,半天没动,然后,就是哔-隔1-2S-哔。
应该是没有信号的意思。

应该不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因为原来试过六轴的,六轴可以正常飞行,但分了线后,原来正常的六轴也不行,全部没有信号。

所以才怀疑X4P的输出问题。

楼主:
这还早,
不过如果这飞机能飞起来,

有土豪愿意出钱。

要做就不难了,

毕竟基本架构出来了,

只要材料过硬,问题不大。

问题是现在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做抗扭刚度不足的。还是劝你放弃零度飞控吧

一开始想用WKM的,
可惜WKM地面站之类的要用IOS系统。

如果这个星期没找到解决办法,就准备放论坛上用X4P换个WKM之类的了。

唉。

嗯,准备在结点中间,或者成环形改进下。

不过。。先把这个飞起来再说

网友F:
这大飞机 用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调PWM控制线多长? 看来超过一米了。  这么长的情况下,再并联,电调控制线的电感电容效应就很明显 ...

嗯嗯,我们也怀疑这个问题。

但单独并联最外面两个电机,试了,还是没反应。

就是只有一个电机时是正常的,加个电机都不行。

找人借了个小四轴,试下小电机电调,能不能联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想用WKM的,
可惜WKM地面站之类的要用IOS系统。

大疆多轴飞控的地面站是支持window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大飞机 用NAZA?

不不,不是的~

手中只有一些开源飞控和NAZA加X4P。

X4P没反应,才用NAZA排除其它硬件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多轴飞控的地面站是支持window系统的

嗯,以前考虑用安卓的,

因为安卓的软件开发好做些,

可以自己做些小软件调试飞行。

搬笔记本太麻烦了,用手机或者小平板调方便些。

IOS开发没那环境,软件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问题 联系我 @!!~

。。。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让零度X4P一个端口同时控制三个电调-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找个舵机信号发生器试试,确定是X4p的问题?

刚找了下舵机信号发生器,
舵机发生器怎么调??

应该不是线材的问题,我用接收机调油门行程,都是用Y线,一次调三个。可以正常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以前考虑用安卓的,

因为安卓的软件开发好做些,

window现在也有很多平板呀,例如微软自家的surface和戴尔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现在也有很多平板呀,例如微软自家的surface和戴尔之类的

嘿嘿,相对于安卓平板来说还是贵很多嘛~~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其它飞控,能够并联控制的飞控?

网友H:
思路不对。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们也怀疑这个问题。

但单独并联最外面两个电机,试了,还是没反应。

最好找示波器看波形。有虚拟示波器,一百多一个。找小电机电调没有意义。并联两个电调会减小电调输入阻抗,使问题更严重,凸显。

网友I:
没试过一个输出通道并接多个电调,但是看到有人用S4一个输出端并接二个电调,做假X8上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09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试过一个输出通道并接多个电调,但是看到有人用S4一个输出端并接二个电调,做假X8上天,
http://bbs ...

大神出没~~~

是啊,从理论上讲,应该没有其它问题啊。

在做这个18轴前,也试过同时驱动两个电机。

但换了X4P后,是就是驱动不了,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思路不对。哈哈哈

额,请指点下~
嘿嘿,随便瞎想的

网友:
做一个坐人的算了

网友J:
有一种叫做multi box 的信号分线器的东东

网友:
土豪大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一种叫做multi box 的信号分线器的东东

东西很好。。。。。
就是贵了点。。。。。。

再等下消息,如果不行,先试下这个东西。

这5iMX 我爱模型要是还不行,就换WKM或者其它飞控了!!!

网友K:
楼主能加个qq吗,因为我也正在做。学习一下。
qq99397233⃣️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加个qq吗,因为我也正在做。学习一下。
qq99397233⃣️

成,没问题。已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加个qq吗,因为我也正在做。学习一下。
qq99397233⃣️

最后那个是0?

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那个是0?

十年?

网友:
我勒个去,这个必须关注

网友L:
楼主这是想做载人飞行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是想做载人飞行器吗?

哈哈

怎么都这么说。

这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只不过这个出来,应该可能大概做的出裁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没问题。已加。

架子自己DIY的? 加我QQ40999999  学习学习

网友:
我去,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总感觉机臂不够结实啊,不过还是要赞一下楼主米多能折腾啊

网友:
哇。。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强大的机体了!

网友:
强大啊 当UFO吓唬人用?

网友M:
电调信号线用的3线? 试试用同轴屏蔽线或者粗线只从电调引出信号线试试? 飞控试试用bec单独供电. 多个电调全都输出+5v到飞控的话有时候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调信号线用的3线? 试试用同轴屏蔽线或者粗线只从电调引出信号线试试? 飞控试试用bec单独供电. 多个电调全 ...

红正极信挑出来过,没作用。

网友:
这是要载人的节奏啊,期待视频,祝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正极信挑出来过,没作用。

那就试试改成粗信号线看看?  要不然就加长电机线, 让电调靠近中间飞控. 这样还能方便加强机架钢性.

网友N:
楼主听我一句话,这么大一定要把各个支撑臂连起来固定牢,要不会出危险的!这就像树枝一样,电机一转起来就会乱动了。

网友:
不错,,估计是飞控问题,,,顶顶,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O:
估计是三个电调并联阻抗太低,,可否在信号线里添加一个电阻,可以用电位器连接调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电调和飞控都兼顾到的电阻值

网友P:
兄台目前我也在做类似怪兽。有这样 想过么? 用3个电调 然后 合并在一起,,再延长到飞控
还有你每个机臂之前要做环形固定 ,就想金智  前辈说的那样!不然会很脆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尝试了NAZA-LITE,
接电后,哔了六声,长鸣,就好了。
是正常的。

零度的东西,门把的严啊。稍微有些异常就不能通过自检,结果就是解不了锁。

网友:
引用 网友O:
估计是三个电调并联阻抗太低,,可否在信号线里添加一个电阻,可以用电位器连接调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电调 ...

馊主意

网友Q:
这是要干什么啊?!
太多的电机给控制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这种设计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听我一句话,这么大一定要把各个支撑臂连起来固定牢,要不会出危险的!这就像树枝一样,电机一转起来就 ...

嗯,谢谢你的建议。

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准备无挂载的飞起来后,就马上加固了。

就是愁在不能飞。。。。不知道WKM有没有人试过,能够同时支持两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是要干什么啊?!
太多的电机给控制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这种设计合理吗?

其实仔细想想,应该和六轴的控制很近似的。

泡泡大神有个回复里发了一个四轴模式做的伪八轴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O:
估计是三个电调并联阻抗太低,,可否在信号线里添加一个电阻,可以用电位器连接调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电调 ...

感觉很麻烦的样子,

晚上试试,

现在在试着用NAZA-LITE飞。。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飞控的问题。

三线并联后,用接收机校准油门行程之类的是正常的。

而且,每根线都有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兄台目前我也在做类似怪兽。有这样 想过么? 用3个电调 然后 合并在一起,,再延长到飞控
还有你每个机臂 ...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但。3个电调并联在一起接出来,信号没有。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但。3个电调并联在一起接出来,信号没有。

觉得 你应该换飞控 ,,这么大机架 对自己负责应该上更好的,,,我试过  3电调是可以同时输出的!
兄弟加过你,,目前也在做这种项目,,,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觉得 你应该换飞控 ,,这么大机架 对自己负责应该上更好的,,,我试过  3电调是可以同时输出的!
兄弟 ...

!!!

敢问兄弟用的什么飞控!!!

X4P感觉也不低了吧= =

网友P:
说实话 飞控我也犹豫  naza  悟空  飞宇    都用过,,,感觉怕怕,,说实话 想上apm  觉得这东西开源  国外很多大神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说实话 飞控我也犹豫  naza  悟空  飞宇    都用过,,,感觉怕怕,,说实话 想上apm  觉得这东西开源  国 ...

你刚说那个可以并联的是什么飞控???

APM我觉得行,可惜当年搞的是MWC,应该早点入APM的!

等这个能用X6模式飞起来,就入APM。。。

网友R:
请问你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机架?铝合金?这么大的轴距,强度怎么样?

网友I:
已经帮你和零度公司技术员联系过了,
对方解释是为了卖农业喷洒版,把普通飞控的并联电机功能取消了,
你可以返厂申请开通并联电机功能。

网友S:
这帖子毁了人家几十万一台的生意,真是毁人不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帖子毁了人家几十万一台的生意,真是毁人不倦啊!

有这么夸张吗》??

这帖子一块钱都没写出来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你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机架?铝合金?这么大的轴距,强度怎么样?

不行~铝的软了,我们这是没钱才做成这样的,有碳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帖子毁了人家几十万一台的生意,真是毁人不倦啊!

这也是没办法啊,
一开始打算飞起来再做个视频的,

但是飞不起来,出了问题,发了好多帖子,没人鸟。。

只好发了两张图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经帮你和零度公司技术员联系过了,
对方解释是为了卖农业喷洒版,把普通飞控的并联电机功能取消了, ...

麻烦泡泡大神了。。。

唉。。。估计也不会给我们个人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泡泡大神了。。。

唉。。。估计也不会给我们个人换吧。。。

不用换,改参数就可以。他们不用成本

网友:
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吗

网友:
这是要洒农药的节奏啊

网友:
可能还是X4p对PWM信号的驱动能力偏弱导致的,如果手头有台示波器就方便诊断了,并联后看看PWM信号畸变和衰减程度。

网友:
18轴!叼炸!!!

网友:
如果飞控没问题,就只有一个可能了,那就是多个电调并联后,内阻大大减小,驱动信号衰减过大无法驱动电调~

网友:
好强大的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夸张吗》??

这帖子一块钱都没写出来啊= =

我QQ里哪个是你啊  我QQ加的人太多 蒙圈了 不知道哪个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QQ里哪个是你啊  我QQ加的人太多 蒙圈了 不知道哪个是你

网友T:
18轴的控制我不懂,但是你这个机械设计相当失败(我只能看出这个,水平有限)

网友:
强帖,等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T:
18轴的控制我不懂,但是你这个机械设计相当失败(我只能看出这个,水平有限)

哈哈,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也怎么觉得~~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
刚好准备重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东西很好。。。。。
就是贵了点。。。。。。

其实楼主也可以找懂电子的人搞一下信号分线器,原理很简单的,你这个只是需要信号复制,完全用不上multibox 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楼主也可以找懂电子的人搞一下信号分线器,原理很简单的,你这个只是需要信号复制,完全用不上multib ...

一开始准备自己做了个小板子搞个信号分线器,但是太麻烦了,每个轴搞个分线器,
就要多六个供电电路。
而且稳定性什么的,有点担忧。
最重要的是,18轴这东西。
真心不敢乱用。。。

网友:
好强大,期待楼主起飞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也怎么觉得~~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

尺寸的增大对于结构强度的要求不是线性的,结构是其一。
其二飞控是另外一个大问题,飞控控制飞行器实际上依靠一套反馈机制,飞行器不水平了,修正电机的输出调整相应机臂的倾斜角度。
尺寸的增大势必会影响这套反馈机制的顺利建立。

最后还是要预祝楼主取得成功!造福大众!

网友U:
个人想法 ,用四轴电调,集成的那种,信号线并联,电机三路 丢一路,感觉差不多

网友V:
楼主应该每个电机一个电调 然后电调在并Y线 然后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应该每个电机一个电调 然后电调在并Y线 然后接飞控

就每个电机接一个电调的。

刚最新成果就是用NAZA-LITE,成功驱动了。

确实是零度X4P飞控的问题,零度公司封了这功能。。。

另外,真高端,这是怎么检测出并联几个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个人想法 ,用四轴电调,集成的那种,信号线并联,电机三路 丢一路,感觉差不多

不是电调或者信号线的问题,是飞控的问题。

而且,这电流太大,集成的不敢用。

大轴距以后,我就没考虑过那种集成电调了,还是自己焊的放心。

网友W:
这个结构的多轴要飞行还是不难的,要3并电调+消杂波(消磁圈)+信号线变多股(最好60股),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671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结构的多轴要飞行还是不难的,要3并电调+消杂波(消磁圈)+信号线变多股(最好60股),见http://bbs.5i ...

信号线变多股(最好60股)

为什么60股??
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3并的电调了,可以知道你是什么飞控吗?在准备换飞控了

网友:
60根线芯

网友:
无责任猜想:中心部分做成四轴,用好点的飞控,每条臂上用一个kk控制4个电机....至少可以省两个电机?

网友:
搞的好大
这是准备载人?

网友X:
看这个结构就腿软了啊,不过佩服楼主的创新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这个结构就腿软了啊,不过佩服楼主的创新精神。

和你想的一样,结构确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你想的一样,结构确实有问题~

中心板小了点,机臂单薄了,改良一下看看效果,期待再次试验

网友Y:
建议你可以试试把其余的两条红色的电调线抽掉
也就是三个电调并联只要保留一条红色的线就可以
我用好盈天行者20A电调做了一个风车、两个电调是用Y线连接的
要抽掉其中一条红色的电调线才能正常工作如果不抽接收机都不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0600&extra=
这就是风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Y:
建议你可以试试把其余的两条红色的电调线抽掉
也就是三个电调并联只要保留一条红色的线就可以
我用好盈天 ...

不行哦,挑出红线试过,用NAZA一上电就行。
用X4P怎么挑都不行

网友:
要不你先用这个机架,做6轴的共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调PWM控制线多长? 看来超过一米了。  这么长的情况下,再并联,电调控制线的电感电容效应就很明显 ...

楼上正解

网友:
嘿嘿...目测APM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