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帮忙修改下我想买的航拍配置

楼主(2014-02-17):
大家好,我属于未入门的新人,玩摄影时间比较长了,想买套简单的航拍器玩玩,主要用来航拍风景玩,观察了一段时间,感觉大疆精灵比较适合,它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携带,使用方便,当然6轴带微单最理想了,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要折叠携带,这样使用起来太复杂,可靠性相对也差了许多,所以感觉还是上大疆比较好,大疆一和二选哪个好呢,我觉得玩图片和视频还是选一更合适,一是价格低一些,二是300米的控制范围拍视频也可以了,一次起飞时间拍5-6分钟够了,再长意义不大,三是电池比较便宜,目前大疆二的电池价格高企让人比较郁闷的,当然玩航模飞黑高飞远必然买大疆二,我的意思是玩航拍还是大疆一更经济也够用了。

我列一个配置请各位模友给审核下,谢谢!
大疆一 2880
银狗3裸机 1100(或黑狗3裸机1650)
两轴云台 400
图传和显示屏700
铝箱 300
其他小配件300左右
我觉得这样不到6000应该能配齐一套还说得过去的个人航拍器材了,而且便于携带。如果配飞越680加索尼3N微单航拍图片和视频就算比较完美了,不过全套都买估计11000多了。而且携带使用都不是太方便,毕竟是新手,还是先简单玩玩了,以后看要求再说了,总之,时代在发展,任何东西没有一步到位之说,
请教:
1、银狗3和黑狗3视频差距明显吗,银狗摄像1080是最好用的格式,黑狗也只能用这格式,因为这样后期基本能把变形拉回来。
2、云台是不是要更好的呢,我觉得云台的俯仰动作平顺不主要,反正要剪辑,主要能减震就行,
3、图传300M够吗,买1000m以上也用不上吧,
4、狗3好像只能拍视频,要是想空中拍静态照片,能有办法控制吗
5、是不是买大疆2更合适,毕竟1和2只相差1000.飞的距离可以远多了,当然现在电池价格差距很大。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A:
楼主理解的很片面,太复杂的懒得解释了,按照楼主的问题回答如下:
1、黑狗三+不解释
2、云台必须
3、5.8g800毫瓦就够了,太大了会有噪音
4、够3可以拍照片,各种规格都可以,有遥控器
5、留空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B:
精靈二搭配H3-2D無刷雲台那款!
黑狗!拍照、攝影都不錯
5.8G 400mW 輕量化款
精靈二續航能力佳5200MAH!一代好像是27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的很片面,太复杂的懒得解释了,按照楼主的问题回答如下:
1、黑狗三+不解释
2、云台必须

谢谢这位模友的指点,这样看精灵二必须的,精灵二加云台、狗3+、图传显示器及其他,这个配置就到8000多了,不过我觉得既然8000多了,那就应该上微单航拍更合适吧,毕竟微单是大底,狗3图像传感器尺寸是1|2.5,两者的画质应该差距不是一点了,但是有个疑惑,我看有些模友8轴航拍也是用狗3,按说8轴航拍都可以带单反了,带狗3的目的应该是想飞行距离更长吧,当然这说明狗3航拍效果不比单反、微单差多少,反正不明白猜的。狗3的视频我觉得挺好,但是静态图像真不行,没太看到过狗三比较好的图片,都是视频截图,对于拍照、视频都兼顾的话,我觉得上飞越680加微单更好,现在微单的价格已经比狗3+还要低了,索尼NEX3N1800多,16-50镜头,狗3+裸机就要2000,微单航拍的全套差不多11000多,性能综合应该好多了,摄影和摄像都兼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靈二搭配H3-2D無刷雲台那款!
黑狗!拍照、攝影都不錯
5.8G 400mW 輕量化款

谢谢模友朋友指点,精灵2配狗3全套要8000多了,是不是这样上11000的飞越配微单更合适呢,毕竟微单视频和摄影效果都有保证了,只是留空时间短了一半。不过一般我觉得7-8钟留空也够用了。

网友C:
如果主要拍照片,我看还是用卡片机,精灵一就行了,硬挂。不拍视频,云台没必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模友朋友指点,精灵2配狗3全套要8000多了,是不是这样上11000的飞越配微单更合适呢,毕竟微单视频和 ...

不怕机架大就上6旋翼挂微单吧,楼主既然想搞航拍。6旋翼 800级机架+动力4500,可靠的云台2900,飞控+osd+图传3800
预算差不多,这东西就高不就低。价格高可靠性、性能都上去了。

网友E:
樓主是攝影出身的, 想必使用的是全幅機
航拍的目的又是爲了拍照,還是果斷六軸上微單吧
APS-C的攝影畫質才能滿足你的眼睛
就算是黑狗3+,拍出來的東西都無法達到你的標準的
但如果是以錄影爲主,那我就覺得黑狗3+比Nex5N好
經驗談

网友A:
说句实在话,精灵真的不适合楼主的要求,建议果断上680机架,v2飞控 铂金40a电调,6s5500电池,云台用三轴的,挂单反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情况,我也有一个建议供楼主参考,

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多轴或者说是没有自己组装过那么我支持你买大疆精灵一代的想法,

你可以先买个精灵一代,然后买大疆的H3-2D的云台,加黑狗3+ ,大疆图传,mini osd。

这样买你可以初期尝试航拍的感觉,当你对多轴有了足够的了解在更换更大的机架时,那些云台、图传、mini osd等等都可以转移到新的机架上

还有一个原因精灵二代+H3-2D的套装他的云台是不是不带独立控制模块的? 因为我没有买过所以不清楚。

因为我之前就是先买的精灵一代,然后 再升级到F550的,升级后除了富余一套精灵一代之外,其他的全部可以利用。  如果你想留着精灵一代还可以二手出掉。

网友:
还有就是据说黑狗3+ 的夜拍效果很好,拍照狗3肯定是不如微单,但是录像我认为狗三要比微单好。毕竟当初设计的时候狗三就是运动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要拍照片,我看还是用卡片机,精灵一就行了,硬挂。不拍视频,云台没必要吧。

既然玩航拍肯定要拍照片和视频都能兼顾,而且卡片机拍风景的效果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卡片机航拍对我来说不合适,谢谢朋友回复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怕机架大就上6旋翼挂微单吧,楼主既然想搞航拍。6旋翼 800级机架+动力4500,可靠的云台2900,飞控+osd+ ...

谢谢朋友的回复和建议,现在看适合我的应该是微单航拍了,只是担心一点,没有接触过多轴飞行器水平不够,这样容易炸机,我想先买个四轴玩具来练练操控,即使是玩具遥控器操作是一样的,玩具水平玩好了,我想应该操作较大的多轴就有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是攝影出身的, 想必使用的是全幅機
航拍的目的又是爲了拍照,還是果斷六軸上微單吧
APS-C的攝影畫質 ...

谢谢朋友的回复和建议,现在看适合我的应该是微单航拍了,只是担心一点,没有接触过多轴飞行器水平不够,这样容易炸机,我想先买个四轴玩具来练练操控,即使是玩具遥控器操作是一样的,玩具水平玩好了,我想应该操作较大的多轴就有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在话,精灵真的不适合楼主的要求,建议果断上680机架,v2飞控 铂金40a电调,6s5500电池,云台用三轴 ...

谢谢朋友的回复和建议,现在看适合我的应该是微单航拍了,只是担心一点,没有接触过多轴飞行器水平不够,这样容易炸机,我想先买个四轴玩具来练练操控,即使是玩具遥控器操作是一样的,玩具水平玩好了,我想应该操作较大的多轴就有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情况,我也有一个建议供楼主参考,

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多轴或者说是没有自己组装过 ...

谢谢朋友的回复和建议,现在看适合我的应该是微单航拍了,只是担心一点,没有接触过多轴飞行器水平不够,这样容易炸机,我想先买个四轴玩具来练练操控,即使是玩具遥控器操作是一样的,玩具水平玩好了,我想应该操作较大的多轴就有把握了。狗3+视频清晰度较高主要是它专门为运动摄像做的,应该是机内锐化的效果,如果微单拍视频用软件锐化后效果也不会有明显差距,微单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拍视频和照片基本没有桶形变形,而狗3+2.7K以上分辨率航拍变形太厉害,修正的软件也拉不回来,我在视频精品区比较了,感觉微单和单反拍的视频在色彩和画面控制上看起来更舒服,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上微单更合适的,再次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情况,我也有一个建议供楼主参考,

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多轴或者说是没有自己组装过 ...

说的有道理,我想玩航拍,买精灵2+禅思h3-2d+大疆iosd mini+大疆5.8G图传这个配置对吧?以后要是升级买680是不是也可以把iosd和图传装680上?这个视频是不是针对精灵1的?用买naza的Pmu和h3-2d的gc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有道理,我想玩航拍,买精灵2+禅思h3-2d+大疆iosd mini+大疆5.8G图传这个配置对吧?以后要是升级买68 ...

精靈1才可以這樣改,換機架、電機、電調就變680

Phantom 2跟Phantom 2 vision就不行,得重買飛控
P2跟P2V的Naza V2是綁死那台機器的,尤其是那蛋疼的智能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