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0装不了,C盘空间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4-02-17):
C盘只剩1G多,根本不够啊。

网友A:
清理垃圾文件后空间还不够就装别的盘,实在要装在系统盘可以下一个分区调整软件。其他分区数据少或者小文件少的可以用,文件太多调整分区的时候文件移动慢,会耗费很多时间。

网友B:
装别的盘

网友C:
我坚决建议一个硬盘一个区,分那么多很乱。
我的64G盘就一个区,装系统。另外的硬盘也是一个盘一个区。文件夹分类好管理

网友D:
C盘放不下就放D盘呗。

网友E:
安装中选自定义安装可以改盘符。

楼主:
OK,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