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托带轮连接车身部位如何拆?

楼主(2014-02-18):
将托带轮装了轴承,发现托带轮连接车身的那部分无法拆下,如下图,请问各位大虾是如何拆的?买的内径3mm的轴承,把托带轮改好后,发现原有的固定轴太紧,不能完全装进去。只好想砸进去,不过连接部位拆不下来。

楼主:
尝试用了溶胶剂,发现把车身一起给溶掉了一部分,不敢再用了

网友A:
就是硬撬下来的,然后把那个铁棍硬拔出来,再装回去的话可以继续用胶粘回去,或者想办法改成螺丝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硬撬下来的,然后把那个铁棍硬拔出来,再装回去的话可以继续用胶粘回去,或者想办法改成螺丝固定的

我用手掰,感觉车身板材都掰变形了,就是掰不下来,车身里面的连接处可以看到胶用得很足。

网友:
可以不拆下来 在车体上直接砸,不太好砸而已……

网友:
恒隆的塑料就是硬,如果换田宫的估计就会发白变形了^_^

楼主:
准备今晚先直接在车身上敲敲,若还是不行就换成螺丝固定,不过之前装好的轴承又得全部撬出来重装过

楼主:
已经换成螺丝了,用的3mm*40mm和3mm*25mm,正好合适,装上后感觉比原装的轴更平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换成螺丝了,用的3mm*40mm和3mm*25mm,正好合适,装上后感觉比原装的轴更平滑

好的谢谢提供数据和测试,我的正好也要换呢……
你的拖带轮是金属的吗?然后用 内3外11的轴承敲进去吗?

网友A:
我的内外都加强了一下,轮子都是金属的。暂时不改扭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提供数据和测试,我的正好也要换呢……
你的拖带轮是金属的吗?然后用 内3外11的轴承敲 ...

轴承是用的3*10*3的,8个就行,把原装的拖带轮中间插钢轴的塑料套子掰掉,打磨平整。将轴承外面缠绕2层电工用的绝缘胶带后,按进去就行,感觉很牢固。注意圆头螺丝的帽子厚了一点,需打磨,保留1mm厚就行,别用内六角的,帽子太厚了。螺丝上缠几层水胶带,穿好后,在车身中加个防滑垫,用螺母固定好就行。
回头给你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提供数据和测试,我的正好也要换呢……
你的拖带轮是金属的吗?然后用 内3外11的轴承敲 ...

拖带轮是原装塑料的,好像金属的没法加轴承。不加轴承拖带轮的轴磨损还是挺大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内外都加强了一下,轮子都是金属的。暂时不改扭杆

你是用的什么电机呢?我发现越改越重,原厂的电机有点吃不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什么电机呢?我发现越改越重,原厂的电机有点吃不消了。

用的395电机,准备上高压电调用3s电。6节镍镉电池的话,跑起来也很有力。据前辈说恒龙的380配3s也是很有力的

金属拖带轮内部有个金属座,用钻头钻掉就能插进去外11的轴承啦

网友(2014-10-01):
引用 楼主:
轴承是用的3*10*3的,8个就行,把原装的拖带轮中间插钢轴的塑料套子掰掉,打磨平整。将轴承外面缠绕2层电 ...

截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