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双天4010 620KV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我采用的双天4010TE7 620KV的电机,上4S电池,1447碳纤桨,说明上写着最大4轴多旋翼重量:  1.86kg ,我可以理解为我用4个电机,就是1.86KG×4吗?这就是最大起飞重量吗?那我的起飞重量应该控制在多少合适?望同道们不吝赐教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参数,总得拉力为7.34kg,起飞重量最好不超过40%,就是2.9kg。要留足冗余的动力,可以飞得更久,做更大的机动。如果太重了油门打到60%-70%甚至更多才起飞,无疑飞机会飞得比较吃力,电机会长时间工作在满负荷运行,做大动作回显得动力不够反应慢。

网友:
楼主   我过路的!

网友:
都写明了最大四旋翼重量1.86KG,指的当然是每轴1.86除以4的重量!双天电机的四轴要想载重7公斤,还是找7010吧!那都勉强

网友:
我的理解是4个轴一共1.86kg~我也是用的4010 620,四轴的重量1500g左右,而且是用的1238桨,4s

楼主:
这到底是那种解释方法啊如果是一共1.86那我连电池都安不上了

网友:
关注过这个,官方店105大洋的电机,写的很清楚啊,肯定是整机1.86...

网友:
全部在一起重=1.86 ,  当然,2公斤 正好,没必要就1.86.

网友:
起飞重量在2KG级别的四轴或者是多少来的、卖电机的店铺应该有写明下面的是某个店铺里写的
KV: 690RPM/V
重量: 53g
直径: 40mm
长度: 20mm
轴直径: 3.175mm
安装孔间距: 16/19mm
槽数,极数: 24, 28
10V 空载电流: 0.6A
电阻: 176mOhm
巡航功率[8 mins]: 113.39W
最大瞬间电流[15s]: 13.93A
最大功率[15s]: 206.17W
推荐电调: XC1812BA
装配一(电池节数,螺旋桨): 3S, 12x5
装配二(电池节数,螺旋桨): 4S, 8x5
最大4轴多旋翼重量: 1.13kg
3D机型的最大重量: 0.38kg

楼主:
看来我是电池整大了

网友:
不是你电池整大了 是桨用错了。。3S  12寸  4S 8寸桨。。。飞机的起飞重量控制在2KG内就好。

网友:
这些特价电机已经卖光了 就等新出的电机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1447的桨起飞重量2680g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