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8S. 刷了固件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啊求救

楼主(2014-02-18):
新手求救。如题。怎么设置都不对。

网友A:
我用的D10,不过应该原理是一样的
在副翼和升降的输出通道上都设置副翼和升降两组输入,并且把后一组的作用类型设置为“附加”

楼主:
我再式式看

网友B(2014-04-29):
我用的D10刷的固件昨天设置好 上天直接炸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