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卡,有个问题, 还是关于E720的轴套

楼主(2014-02-18):
请问E720的BK3009和BK3169轴套能否单独购买。。。

如果不行,那可是相当的疼啊。 只有混控臂组件PV1507才有轴套(36USD)。。。。

网友A:
To Hawk208:

刚刚我经过查询 PV1507 为金属混控摇臂组
包含:
BK0649-1 内六角螺丝组
BK3009 轴套
BV3008
VK3008

由于零件包就是如此内置的。
所以没法单独购买。

表示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Hawk208:

刚刚我经过查询 PV1507 为金属混控摇臂组

这样啊,那有没有办法建议一下,出售单独的轴套啊。。。
因为轴套的磨损肯定比混控臂快多了,为了一个轴套购买整组配件代价实在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有没有办法建议一下,出售单独的轴套啊。。。
因为轴套的磨损肯定比混控臂快多了,为了一个轴 ...

To Hawk208:

好,我会将这个提议 建议给雷虎科技·直升机事业部。
但是单独出售一个轴套恕小卡暂时无能为力耶。
因为零件包本身如那样设置

我有一个取巧的解决方案,但没法保证结果:
你把这一部分拿给当地雷虎特约经销商让他们帮你修,
应该只会负担那个轴套的费用和部分工时费吧。

祝: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