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新手求问。哈森博,金星达,伟力,兔斯基。那个飞控做得更好。

楼主(2014-02-18):
如题。希望研究过得同志进来讨论下。

网友:
我用过哈博森和伟力的,哈勃森要好得多。金星达比伟力好点,但应该不如哈勃森。兔斯基毕竟是个人研发,可能也差点。以上均为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A:
兔斯基就是MWC,伟力 金星达好像只有三轴 只哟陀螺没有加速度

网友B:
有了哈博森也想要金星达,想知道金星达究竟比哈博森差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了哈博森也想要金星达,想知道金星达究竟比哈博森差在哪里?

操控差,精度低,两款我都有,金星和美嘉欣差不多,比美嘉欣略微好点,但和哈博比差远了完全不是几个档次的,哈博操控超稳超灵敏动力也够,毕竟一份价钱一分货,哈博原本产品基本是出口的,所以质量和品质都很好!强力推荐哈博森,让你不后悔,不花冤枉钱!(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兔斯基就是MWC,伟力 金星达好像只有三轴 只哟陀螺没有加速度

金星达用的是mpu6050应当是六轴的

网友:
有钱就哈博森,兔斯基完全没有竞争力,不管是价格还是性能!

网友:
哈博森H107C很稳定,飞到很高都很稳定,以前玩LAMA2双桨,稍微风大很容易吹掉下来,现在这个4轴稳定很多,今天连飞6次20米左右高度航拍,都安全返航。还有一个优迪818也很稳定,松摇杆会自动恢复平衡,哈博森没有这么***回中

网友:
金星达松杆也会自动回中了~

网友:
哈博森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操控差,精度低,两款我都有,金星和美嘉欣差不多,比美嘉欣略微好点,但和哈博比差远了完全不是几个档次 ...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真是至理名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真是至理名言啊

楼主:
清楚了:哈博森虽好,但手法是“副翼派”:不自动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楚了:哈博森虽好,但手法是“副翼派”:不自动回中。

进一步飞行表明,哈博森也是有自动回中,只是从松摇杆到回中的距离比较大,1米到2米左右

楼主:
嗯,如果很喜爱小四轴,一定得入套哈博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