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电池问题

楼主(2014-02-18):
我想问一下,大家的150
电池
用原装的
充电器
充电要多少时间呢。我的怎么时间很长的样子。

网友A:
看电池新旧,新的电池在15分钟左右,旧电池因为不平衡了,后面多数时间花在平衡上面,如果不愿意等,可以先飞,只是飞行时间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