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自检声音非常轻

楼主(2014-02-18):
新入凤凰160A,蝎子4530,V8,起初一切正常,装机后电调自检声音非常轻,要贴近
电机
才能听到微弱的自检音(自检音也正常),推油电机也不转,过会电调就会红灯短促的闪两下,油门行程均设置完好,电调也设置正常,不知道是啥问题,哪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急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A:
有换个电机试吗?不会是轴弯了吧

网友B:
可能是接头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C:
我的感觉是电机转子在某个角度时声音偏小,把电机转子转个角度试试。

网友D:
等高手解答。。

网友E:
电机不转?估计哪没设对,用的什么接收机?

网友F:
应该检查一下马达,是否存在断线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是马达一根线虚焊,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