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放电问题?

楼主(2014-02-18):
我的a6连保姆后 放电模式没反应  不用保姆到是可以放电  求达人指点

网友A:
03模式,保姆上要连电池。

网友:
先检查检查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模式,保姆上要连电池。

求教怎么设置,03模式 我练上去了 但是报警音一直响个不停

网友B:
02模式,把cc=0  ff=1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模式,把cc=0  ff=1 就可以了

谢谢 回去试下 弱弱的问下02模式不是连保姆充电模式吗?怎么放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去试下 弱弱的问下02模式不是连保姆充电模式吗?怎么放点?

新的A6 充电放电 都在02模式,你得设定一组电量,设成3.85V,选定这一组,然后在02模式下,把cc=0  ff=1.这就放电了。充电的时候再改选电量组4.2V  把改成cc=1  ff=0,这就是充电了。以上都是在保姆模式下啊。保姆模式都是02模式。我也用A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去试下 弱弱的问下02模式不是连保姆充电模式吗?怎么放点?

放电电流 不能选择 默认是1A 应该是不能改,你也在研究研究 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A6 充电放电 都在02模式,你得设定一组电量,设成3.85V,选定这一组,然后在02模式下,把cc=0  ff=1. ...

谢谢 真心说明书没读明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