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v2 x2插口

楼主(2014-02-18):
naza v2上面 连接d10的1002接收机,x2插口具体是干嘛的呢。说明书说x2接sbus接收机,但是1002应该不是sbus类型吧,但是看泡泡老师的图,这个插口也要连接起来。所以请教大大x2的作用。

网友A:
你好,在普通接收机的连接方式下,X2是接6通道,可用于远程的感度调整和IOC功能。 说明书中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普通接收机的连接方式下,X2是接6通道,可用于远程的感度调整和IOC功能。 说明书中有介绍。

网友B:
X2接口连接接收机AUX2,设置AUX2在三档开关,用以切换JJ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关闭。
具体用方法请看:
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接口连接接收机AUX2,设置AUX2在三档开关,用以切换JJ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关闭。
具体用方法请看 ...

谢谢泡泡老师,今晚忙了一晚可以飞起来了,但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我用的d10的控1002接收机,如果先开控再通电,一直无法对频连接。如果反过来瞬间对好频。但看大家都说的应该先通电啊。
2.严格按照你的d10软件调参视频,软件调参过程中1分25秒,对于d10的aux5没有你视频里面对应的襟翼选项啊,起落架后面直接就是辅助二设置mix了,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