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准图传频道一法

楼主(2014-02-18):
我们玩时,近距离经常可以收到几个频道的图传信号,但这是假象,真正好的只有一个,其它飞远了就不清了,那你可以拆下接收机天线,拉一下距离,比如3米,最好信号的就是这个频道了
千万不要拆下发射天线,会烧鸡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楼主:
小弟搞无线电技术的,有20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搞无线电技术的,有20年了

在问一下,图传8频道的和32频道的区别在那呢?

楼主:
就是频道多吧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吧,在频点不一样的时候,接收机天线都没有,频率最优化是个问题。

楼主:
没问题啊,你要频率最优化,那刚开始时近点就得了

网友A:
那就请教下,无线电高手了。你说的这种快捷方式是不是也要调试发射机频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请教下,无线电高手了。你说的这种快捷方式是不是也要调试发射机频道呢??

不用啊

网友B:
没明白LZ的意思。。
这样理解对么?比如我的5.8G图传。我把发射机的天线拿下来。地面上拉一下距离。能达到3米的就是最好的么?我有8个频道。每个频道都拉一下3米。是么?

楼主:
把发射机的天线拿下来,换接收频道,最好效果的一个就是了

楼主:
错了,是把接收机的天线拿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LZ的意思。。
这样理解对么?比如我的5.8G图传。我把发射机的天线拿下来。地面上拉一下距离。能达到 ...

你把發射機的天線拿下來,不用3米,通電就燒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發射機的天線拿下來,不用3米,通電就燒毀了。

感谢。差点就试验了

网友:
说穿了其实拿下接收机天线(发射天线千万不要拿下),就是减弱接收灵敏度。就是近距离模拟远距离效果,那么频率不对的就收不到,只有频率对的才能收到。这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A:
听说是每个发射配合天线有最佳效果通道,最好是做几次拉距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每个发射配合天线有最佳效果通道,最好是做几次拉距离测试一下。

天线还是有了一定带宽的,没有你这种说法

网友:
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發射機的天線拿下來,不用3米,通電就燒毀了。

为什么发射机拿下天线通电就烧了?是肯定烧还是有可能烧,是什么原理?

楼主:
发射机拿下天线通电,发射电路驻波好大,电流又大好多,功放管顶不住就烧鸡,这个在对讲机的高频功放经常看到

网友(2014-03-26):
引用 楼主:
错了,是把接收机的天线拿下来

哈哈哈~~~~

网友D:
对了,没有400MW发射用4通道效果最好的说法?
还是每个发射通道距离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没有400MW发射用4通道效果最好的说法?
还是每个发射通道距离都一样?

这种情况下,每个频道的发射距离是否一样还要看大气空间的干扰

网友E:
请教前辈,我的发射是200的,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候亮(亮的时候有雪花,但可以看清东西)有时候暗(暗的时候几乎看不清)测试的时候都在桌子上,天线是3,4叶草,原装天线也这样,线换了几根了,估计不是连接线的问题,请问是通道的毛病还是发射机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前辈,我的发射是200的,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候亮(亮的时候有雪花,但可以看清东西)有时候暗(暗的时候几乎 ...

发射同接收距离有多远?

网友:
dvdl发表于2014-04-01 17:46:05

发射同接收距离有多远?
谢谢前辈,已经好了,原来是鹰眼输出问题,

网友(2015-01-21):
我有次夜航,飞出100米后,图像开始雪花,当时也没在意,回来一看,显示器上的接收天线没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