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狗可以解决球形失真的问题吗?

楼主(2014-02-18):
我是新手,正在做摄像机选型,我对画质要求不高,本来想选狗的,但对比论坛上狗和微单视频感觉狗的球形失真比较严重,达不到我的要示,我知道现在有软件可以后期处理,但不知道换镜头是否可以直接解决视频或图像变形的问题吗?

网友:
后期处理

网友:
狗本身好像可以设置,前几天论坛上有过

楼主:
那位大神有有设置好的视频链接,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开机,设置——选择画面分辨率和帧数的菜单进去——RES选择1080(切记不能1080S 或4K以上分辨率) FOV选NARROW模式(第三项)  然后保存,再试试吧。(感谢tiner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开机,设置——选择画面分辨率和帧数的菜单进去——RES选择1080(切记不能1080S 或4K以上分辨 ...

谢谢,是不是山狗和狗的几代都可以,有设置好拍摄出来的视频吗?

网友:
纠正一下,那不叫什么球形失真,那叫广角,广角不是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