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2308电机

楼主(2014-02-18):
快递到付到了那天恒力免费试用的小电机到了
那天去迟了  剩下的只有2308 1900kv的
当时就先拍下来了
可后来查了下 1900kv 坑爹了  1900kv不是固定翼用就是直机用的
好像没有多轴用这么高kv的
看参数  配7~8寸浆 7.2v电池 电流10多a、、、、、
疯了、、、
有人给个意见怎么配小四轴么?
不然只有拆了自己绕改kv了
以前没有改过kv不懂怎么选多粗的什么线来着
有没有人给个意见?

做工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了。
如果配小四轴 用多少的 电调和多大的浆?1900kv这个kv真不小。。。

网友A:
在哪有这好事?求链接

网友B:
哈哈 买时注意呀 卖掉得了

网友C:
我拿到了2308   KV1300的。。做了个280长方形的小四轴。。。机架最大只能装到6寸桨,我打算用用6045三叶桨·····你这可以做个240,用5030三叶桨,10A电调

网友:
免费的吗?

网友D:
拆了绕,不嫌麻烦的话

网友E:
配8寸桨、330左右轴距

网友F:
我拿到 2316 KV1250 准备弄个450轴距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固定翼可以用

网友:
我本想要880KV的,结果拿了1100KV,单从这马达看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有这好事?求链接

那天不久就被删了 我的应该是最后一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买时注意呀 卖掉得了

不是买的  恒力 免费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到了2308   KV1300的。。做了个280长方形的小四轴。。。机架最大只能装到6寸桨,我打算用用6045三叶桨 ...

感觉kv那么高 好受限   不懂  带5030 拉力有多少 别等下飞控都带不起来就坑爹了

楼主:
就付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绕,不嫌麻烦的话

要用多粗的线?具体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8寸桨、330左右轴距

8寸浆  电流 10多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拿到 2316 KV1250 准备弄个450轴距 不知道行不行

应该可以   上8~9寸浆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我貌似只就觉得 他能用在固定翼上关键这么高的kv  也只能 F3A啥的轻轻的机器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貌似只就觉得 他能用在固定翼上关键这么高的kv  也只能 F3A啥的轻轻的机器可以吧?

弄个四发像真机吧,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用多粗的线?具体绕法?

这就要看电机是多少N多少P,还有你要绕成多少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要看电机是多少N多少P,还有你要绕成多少KV

漆包线 绕的那个圈是 12圈  外转子上 16个 小铁块  请问 n和p怎么看?绕800~1000的 都可以可以这么小kv么?

网友G:
我的飞机 试飞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飞机 试飞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寸浆  电流 10多a啊~~!!!

用20A电调呗

楼主:
9寸浆 都快20a了!  20a好重啊

网友H:
感觉恒利23系电机磁力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9寸浆 都快20a了!  20a好重啊

那我不懂你问大神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恒利23系电机磁力很强

是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漆包线 绕的那个圈是 12圈  外转子上 16个 小铁块  请问 n和p怎么看?绕800~1000的 都可以可以这么小kv么 ...

没有问题的,这个你要拆一个,看原来是绕多少圈,然后才能大致的确定绕线圈数,你这个就是12n16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的,这个你要拆一个,看原来是绕多少圈,然后才能大致的确定绕线圈数,你这个就是12n16p

还要拆着数

网友D:
厂家应该有参数才对,你也可以问问,这种型号的电机没有接触过,绕电机挺折腾人了,特别是遇到不好拆的电机,要慎重,你这可是四个,没准拆线就要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应该有参数才对,你也可以问问,这种型号的电机没有接触过,绕电机挺折腾人了,特别是遇到不好拆的电 ...

神烦~~着电机应该算是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