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家推荐一套6轴的配置

楼主(2014-02-18):
请大家推荐一套稳定的6轴配置加上微单的2轴云台  最好预算9000内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飞越690S了,电机自己选kv600左右,4S电池,1238桨,云台dys两轴微单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90S了,电机自己选kv600左右,4S电池,1238桨,云台dys两轴微单云台

新手,电调什么的?遥控是什么的?GPS等都怎么配?最好给个全套的!谢谢了!

楼主:
求大神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