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ebee这个飞机的疑问,求解

楼主(2014-02-18):
为什么Geebee有的胖有的瘦?同样是geebee差别为什么这么大。是不是模型为了性能考虑故意把它做成细长的了?

网友:
非常喜欢 geebee 但是不好飞 太灵活了

网友:
r1和r2的区别,真机就是有胖有瘦

网友A:
记得geebee有geebee,geebee R2,geebee R3
R3是瘦身后的

网友B:
装一个固定翼三轴你会发现gb非常好飞。带dsm2接收的一体三轴也就一百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geebee有geebee,geebee R2,geebee R3
R3是瘦身后的

真机的改型?geebeeR3的真机我从来没见过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机的改型?geebeeR3的真机我从来没见过网上也查不到...

记得实在遥控技术上看的,R3是没有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实在遥控技术上看的,R3是没有真机的

就是想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一个固定翼三轴你会发现gb非常好飞。带dsm2接收的一体三轴也就一百多块钱

玩固定翼魅力在于飞行的操作乐趣,你装上个三轴有何意义?搞航拍吗?

网友:
呵呵,你显然适合飞没有陀螺仪的直升机,开没有方向盘助力的汽车,骑没有变速器的自行车。
我玩模型的魅力是我定义的,不是你,懂吗

网友:
geebee很多个型号啊。好像7号机最胖
btw,固定翼用三轴来稳定,乐趣会很多,至少大风天都可以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