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18):
在试飞150的时候,发现顺时针打尾舵时OK,尾
电机
会加速转,自旋也很快;但是逆时针自旋时,尾电机不转,但是自旋的速度很慢,请教一下这个该怎么调,把两个方向的自旋速度调成一样。
还有个问题就是换成金属十字盘后,大舵量副翼时,十字盘会磨主轴。这个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尾两边速度不同,很有可能尾桨打滑,这是常见,简单解决,将尾桨拆下,速点502速装上(注意尾桨装入的方向),金属斜盘可动作角度比塑料斜盘大,实际飞动作不大不会是问题(金属斜盘轴承内径更大)

网友B:
我的也一样。。。在遥控器中把尾舵行程设成不一样,多试几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