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分享一组好飞的泉速无刷nano cp油门及螺距曲线

楼主(2014-02-18):
本人入魔一年,因最近泉速无刷nano cp特价入了台上手,发现调好参数的nano cp 自旋起来无比奇葩,特将油门和螺距曲线分享如下: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0-35-53-75-100;螺距曲线:42-50-58-65-70;3d模式:油门曲线:100-92-85-92-100,螺距曲线:25-35-50-65-75,其他参数参照原机配置说明书设定,只改油门及螺距曲线后,自旋等动作异常细腻好飞,可做出定点***自旋两圈基本不漂移。

网友A:
不知道哦,来学习的

网友B:
我的自旋也很稳!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你的cp跳舵吗

网友D:
试了一下!好飞!

楼主:
跳舵多是因为摔机后舵机故障直接换之解决

楼主:
再怎么稳,也没我上面那组参数调得稳,定点***自旋至少1圈不漂移,练习四面很跟手,要红灯模式不是绿灯的哦

网友E:
我换了金属的十字盘后稳了不少

网友C:
zjxroy发表于2014-02-18 21:49:17
跳舵多是因为摔机后舵机故障直接换之解决
不是单个,是随机侧面两个其中一个跳。你没碰过吗

网友A:
还没入这款鸡鸡,入了就试试。

网友F:
我想入这台机 但是听说一炸就坏 楼主你觉得这机怎么样

楼主: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说好飞很稳你信不,当然前提是有高手帮你把机调好就什么机都相对好飞不少的

楼主:
对于此机进行了diy加强后还是耐得住的一般摔得,草地上还可以

网友G:
好经验,顶LZ!

网友C:
飞机回来几天了,各种炸,及时切熄火现在只有一个脚架坏了一个脚,不过插固定头罩碳杆的那个部位特别脆,需要用热容胶加固再飞。调了两三天今天在宿舍无风悬停脱控5s!!!这机看人品吧,好人品就是低价买好机,人品不好就是买个练修理哈哈

网友H(2014-12-21):
这个平飞的设置,手感非常稳呀,就是没实验3D的是不是很爆

网友I(2015-02-13):
你好,请问nano cp的对频协议是什么?

网友J:
这个设置好飞,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