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ision相机升级,黄灯快闪一直不停怎么办

楼主(2014-02-18):
升级说明说黄灯快闪就是在升级,我这个半块电都下去了,还在快闪,不变绿,怎么办啊?说的不能完成升级就只能返厂了

网友A:
斷電再試~不行反廠吧!

网友B:
升级固件之前先确认sd是否读取正常,最好是在相机里格式化sd卡。格式化方式可以在手机端软件里面找到。格式化后的sd卡再拷入相关文件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