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2-18):
我有个罗美2.4g的图传接收器  发射器坏了 现在是再买个罗美的2,4发射器呢(1w的600多) 还是换上5.8g的2w 图传(500多 淘宝上特别多的那种)

实际上我这两个都没用过  我想大家也都很关心5.8g2w 一般情况三叶草的正常距离是多少

请用过的人给指点一下~

另外我用的载机是天行者的x8  想把GPS和图传分别放到左右两个机翼上  那么走线的时候就会走舵机的槽  会对舵机有干扰么?需要再用锡纸包裹做屏蔽码?

网友:
我觉得出掉罗美2.4G接受,买个5.8G套装。这样无论你用什么遥控频率,都不会受到干扰。

网友A:
出2W 5.8g  收罗美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2W 5.8g  收罗美接受

你的图传大概能多远?

网友:
昨天跟1.2g的一起拉锯。
1.3公里,我走到公路没路走了就回去了。1.3公里时5.8g信号还算比较稳定,但是没有1.2g的稳定。

网友:
2.4配433呗 老远了

网友:
用1w的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