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U和IOSDMINI 在精灵1接法(问题解决)

楼主(2014-02-18):
如果上图中箭头所指应该接飞控的X3插口的话,那么PMU上的EXP插头我又应该插到哪里去呢?

网友:
iosdmini旁边的can口可接btu实现手机蓝牙调参

网友A:
PMU的X3 接口直接插主控上的X3接口 EXP还是接在主控的EXP插口。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B:
看說明書不是更快!
連接飛控X3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說明書不是更快!
連接飛控X3端口!

谢谢朋友指点。是我愚钝了。

网友:
文字要是看不太明白的话,可以看视频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
新手课堂,NAZA-V2 的使用视频课程

楼主:
zwdxbb发表于2014-02-19 15:40:51
文字要是看不太明白的话,可以看视频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
新手课堂,NAZA-V2 的使用视频课程
谢谢 已经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U的X3 接口直接插主控上的X3接口 EXP还是接在主控的EXP插口。

你好  我是精灵1代用户  我有问题想请教  是关于精灵1的mini osd接线方法  如果方便的话 给个qq 或者联系电话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是精灵1代用户  我有问题想请教  是关于精灵1的mini osd接线方法  如果方便的话 给个qq 或者联系 ...

你好,2355613431  你可以加此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