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NX4 怎么定速

楼主(2014-02-18):
NX4 怎么定速 遥控器T8Fg 求设置。谢谢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定速器,然后再谈定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定速器,然后再谈定速的问题

定速器我有、传感器都装玩了

楼主:
就差定速这块了

网友B:
你是不會設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速器我有、传感器都装玩了

T8FG这控我不了解。正常时单独设个开关通道作为定速器的开关,也可以将定速开关关联到IDLE开关上。还有你的定速器不一样设置方法也不一样吧,亚托的定速器一般都是设置定速开关不同位置输出的舵量来确定定速值。高级点的定速器实在定速器上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差定速这块了

你还得说你用的是啥定速器才能有人帮你,教你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得说你用的是啥定速器才能有人帮你,教你怎么设置。

就是 泰世带的定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會設定嗎?

是啊 怎么下手呢

网友B:
有段时间没有设置定速了,凭记忆应该还记得如何设置。
在这之前必须确定好你的感应磁铁黏好了,并且两个磁铁个别是S/N极朝上,把磁铁转到感应器上,应该只有其中一个能够感应(感应到灯号会熄灭)
接下来:
1.把定速器的3線插頭插入CH3油門通道。
2.把定速器的單線插入CH7定速值通道。
3.遥控器中要依照实际情况,调整好油门舵机的正反向。
4.先调整好油门曲线为-100~+100,油门行程在怠速时保持气门微微张开,油门摇杆中间时开半、推到顶全开。
5.先校正定速器油门行程,按下定速器按钮,灯号会变,油门推到顶,灯号变,拉到最底,灯号变,完成。
6.然后把油门曲线设定为一般模式0-50-100。特技模式100-60-100。
7.进入Governor画面,先决定一下哪个开关决定转速,我都是跟随特技模式变化的。然后切换开关,调整各个模式的转速值,建议一般模式为60、特技模式1为85、特技模式2为87~90左右,依照自己的习惯来斟酌调整。

以上应该没有记错,如果有错误请各位指正(因为人在家中,没有遥控器实际对应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段时间没有设置定速了,凭记忆应该还记得如何设置。
在这之前必须确定好你的感应磁铁黏好了,并且两个磁 ...

谢谢 我试下 有不明白的在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段时间没有设置定速了,凭记忆应该还记得如何设置。
在这之前必须确定好你的感应磁铁黏好了,并且两个磁 ...

您说的   建议一般模式为60、特技模式1为85、特技模式2为87~90左右  指的是菜单里面的RATE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   建议一般模式为60、特技模式1为85、特技模式2为87~90左右  指的是菜单里面的RATE吗

MODE% 转速值用设吗

网友B: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设定值:

我的设定比较特殊,我把T4也就是尾舵微调,用来调整定速器转速的上下20%补偿,转速不够时我可以利用尾舵微调来调整(当然尾舵微调功能必须得取消)。

另外分享一下我的通道设定,这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用的是Futaba R6203SB,只有3个实体通道,而泰世定速器本身就占据了2个实体通道,加上点火器,刚好3个通道都需要用到。

于是,我的设定如下:

CH1是定速器转速值
CH2是AUX8作为点火器
CH3是油门,也是连接定速器油门,油门舵机则是连接在定速器上。
CH4~CH8则是各个动作的分配,以及各个动作的摇杆、微调分配,通通在Function功能里完成。
通道功能大变更之后,进入VBAR必须选择S.BUS连线模式,然后要更改每个对应的通道,才能正常运作。
这里可以看到我把RUD的TRIM功能取消,因为上面有说过我把T4功能用来微调转速。

正逆转设定

以上数据是我个人调整,变更通道需要理解各个通道的功能、变换的用意,如果够用就不用换,例如用的是传统接收机,如果你像我一样用S.BUS接收机,只有3个实体插口,那就必须得这么改才行。

以上提供参考。

楼主:
万分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我用的是R6208SB接收,设定没你这么复杂吧、一会着手开弄,有不明白的还要请教哦

楼主:
按照前辈的指引现在开ID1 和ID2 定速器上面的红灯会变绿灯了、普通模式要设置定速吗 ? 还有发动机定速在18000是什么概念?遥控器里面怎么看呢、还要怎么样设置?就调油门曲线就实现了吗?望请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设定值:

我的设定比较特殊,我把T4也就是尾舵微调,用来调整定速器转速的上下20%补偿 ...

按照前辈的指引现在开ID1 和ID2 定速器上面的红灯会变绿灯了、普通模式要设置定速吗 ? 还有发动机定速在18000是什么概念?遥控器里面怎么看呢、还要怎么样设置?就调油门曲线就实现了吗?望请耐心解答!!!

网友:
发动机定速在18000还要计算齿轮比后才是NX4的真正转速。

估计你应该没有改齿轮,那么就是17T,大齿轮120T,换算下来是120/17=7.05:1
18000rpm/7.05=2553主旋翼转速

网友B:
油门曲线

一般模式:0-25-50-75-100
特技模式1:100-75-60-75-100
特技模式2:100-75-60-75-100

转速由Governor的值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一般模式:0-25-50-75-100

Governor的值是哪个呀? MODE% ?一般设定多少

网友B:
图片不都贴给你看了?Rate那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都贴给你看了?Rate那个就是

好的知道了,第一次接触油机什么都不懂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第一次接触油机什么都不懂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不用客气,应该的,知无不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应该的,知无不言

按照你的方法 基本OK了 现在飞机起飞离地后 开ID1 ID2 都正常。 在回普通模式 怠速会有升高的感觉。请问这样没事吧

楼主:
现在RATE值 普通65%、ID1 80%、ID2 82%

网友B:
定速器在油门曲线高于30%时会运作(记得是30%),所以在你降落后如果你的油门摇杆没有降到30%以下,还是会在定速情况下运转,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启动时转速很慢,忽然间会升高,那是因为定速启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器在油门曲线高于30%时会运作(记得是30%),所以在你降落后如果你的油门摇杆没有降到30%以下,还是会 ...

哦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有用

网友(2023-01-13):
2014年的宝贵对话内容mark,正在学习NX4原装定速器定速,还是机上的6008SB传统接收机接法,还没走出第一步:对频,使用习惯了SBUS,都忘记传统接收机怎么对频了,另外,、MB陀螺仪看灯设置对我来说也是个陌生领域,都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