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天线旋转座损坏

楼主(2014-02-18):
如题,有否另件购买自已更换?

或可以改用图传拆散式天线使用?

网友:
2.4G天线是通用的

网友:
代理商应该有的,可以让他们订,只是时间长点

网友A:
2.4G天线是通用的
,不如直接搞一个接头再哪里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
搞个接头,以后可接放大器

网友:
我的是天线根部断了,LZ要是知道哪里有卖这个天线的烦请告知一下哦,我也为这个换天线的事头疼呢

楼主:
找到一款SMA 接头连IPEX插头,天线长度约150mm 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天线是通用的
,不如直接搞一个接头再哪里以后就方便了。

谢谢,天线过长有影响吗?

网友B:
t8的天线根部是7mm的,普通的天线是9.5mm的,需要扩孔,原装的太贵了,而且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的天线根部是7mm的,普通的天线是9.5mm的,需要扩孔,原装的太贵了,而且不好买。

谢谢提示,現孔位长度过长,外缧纹接头位不能凸出收六角丝母,又不想切短原本胶位长度,睇吓点改好。